如何用51单片机对电压进行采样?

楼主:
图片中AD口是需要采样的电压或者电流

网友:
你的51单片机是什么型号?该型号51单片机是否具有A/D转换功能?

网友:
简单说,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值和AD的量程,用运算放大器或电阻分压将信号调理成适合AD量程的幅值,然后送ADC就是。电流先要转成电压信号信号,然后用类似的方法处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过于粗陋,这么泛泛的问,只能得到泛泛的答,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参考意义。解决基本概念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看书,大学教材就是最佳的,要系统性的学习。不解决基础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只会照猫画虎,抄来抄去,人势必会变得越来越笨。

网友:
应是检测电流

网友:
对于51单片机而言,自身并不具备AD功能,如果需要使用AD功能,需要加AD芯片外设,普中科技单片机上使用的是xpt2046来进行AD采集,12位的,还可以自己买一些芯片如ADC0832,ADC0804等,再利用单片机编程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