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控制卡常见问题

楼主:
LED显示屏控制卡是什么?
LED显示屏控制卡是LED图文显示屏的核心部件,负责接收来自计算机串行口的画面显示信息,置入帧存储器,按分区驱动方式生成LED显示屏所需的串行显示数据和扫描控制时序。LED显示屏画面的效果与它有关。

LED显示屏控制卡有哪些分类?
可以分为单双色控制卡、多彩控制卡、全彩控制卡三类。

使用LED显示屏控制卡应该注意什么?
不同品牌的控制卡及对应安装软件都是不同的。同一品牌的也分不同型号,功能差异很大。小面积的单色屏的常用简单的不分区控制卡,性价比高;而面积稍大的可以用分区控制卡,价格高一些。

LED显示屏控制卡连接方式有哪些?
控制卡和电脑连接方式有:网口(TCP/IP)、串口(RS232,RS485)、U盘传导、GPRS无线连接、Zigbee无线连接等主要方式。

如何选择LED显示屏控制卡?
首先了解LED显示屏的规格、尺寸,计算出点数,知道自己需要的效果,是同步,还是异步,需不需要二次开发; 然后,确定同步异步,确定效果,确定点数范围,确定价格范围,最后确定卡;控制卡选择最合适的,不一定价格高、质量好的就是最适合的。最后,软件是不是合适自己和客户。

找不到LED显示屏控制卡怎么办?
1. 确认控制卡跟软件兼容。
2. 检查连接线是否有脱落、松动,检查并确认用于连接控制卡的串口线跟控制卡配陪,有的控制卡用直通(2-2,3-3,5-5)有的控制卡用(2-3,3-2,5-5)。
3. 确保控制系统硬件已正确上电。
4. 对照控制卡软件和自己选用的控制卡来选择正确的产品型号、正确的传输方式、正确的串口号、正确的波特率并对照软件内提供的拨码开关图正确地设置控制系统硬件上的地址位及波特率。
5. 如果经过以上检查并校正后仍然出现加载不上,请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否所连接的电脑或控制系统硬件的串口被损坏,以确认是否应送还电脑厂家或将控制系统硬件送还检测。
6. 如果第五步不方便进行,请联系厂家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