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报警的解决方法

楼主:
4芯积分
【不懂就问】
一款驱动器,输入是540V(由三相380整流而来)
通过驱动器的逆变后,输出U、V、W三相信号,驱动、控制伺服电机
有时候驱动器会报出过压的报警,但是测量后发现电压都正常

自己猜想这是一个假报警,真正报警的原因是“干扰”触发了电压异常
干扰源来自给集成IGBT逆变模块的驱动芯片ACPL-332J
芯片的输出引脚和IGBT的门极之间所加的限制电阻只有10R
我猜想是过高的du/dt或者di/dt产生的干扰
加大限制电阻的阻值也许可以解决
此分析正确吗?

网友:
你的猜想是否正确,需要验证。

网友:
可能性很低,大功率的驱动都是做了隔离处理的。从控制板的信号相互干扰上想想问题吧

网友A:
问题不明确,是输出电压报警,还是输入电压报警?

电压你是怎么测量的?是用示波器一直监测电压吗?   因为一些瞬时的电压变化也会触发电压报警,

所以要先找到触发源才好分析吧,你这样纯猜测的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明确,是输出电压报警,还是输入电压报警?

电压你是怎么测量的?是用示波器一直监测电压吗?    ...

是直流母线过压,这个不用示波器一直测量,只要过压报警,在驱动器的面板上有数码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