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负两端不相等

楼主:
附件是我的电路,我希望是比较A点和B点的直流压差,也就是做一个减法器,然后放大输出,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情,输出就是不对。
实际测试的结果附件的图片里有,请问那位大侠能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A:
然后放大输出,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情,输出就是不对。

你的运放,不是作为放大使用的接法,输出端经R13接到了同相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放大输出,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情,输出就是不对。

你的运放,不是作为放大使用的接法,输出端经R13接 ...

不明白,能说的详细点么,您建议改怎么改

网友:
你放大器接错了。

同相端和反向端反了。。

网友:
明白了,谢谢2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能说的详细点么,您建议改怎么改

见4楼回复。他说得简单。

网友:
是应该接到反响输入端吗?

网友:
要接成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