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原理图,这三个电容什么作用?

楼主:
两个电容并联,中间再接一个 CL ,这也是电容吗?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
CL是晶振

网友A:
Y1才是晶体。CL是标注,注明负载电容应该是20pF。

网友:
引用 网友A:
Y1才是晶体。CL是标注,注明负载电容应该是20pF。

对对对,我弄错了,其实就是那个意思

网友A:
CL=20pF是标注,和下面的8MHz一样,用于说明Y1。Y1才是标号。
Y1是片石英晶体(也可能是压电陶瓷谐振器)。C2C3和Y1接到一个反相放大器(在单片机内部)的输入端(OSC IN)和输出端(OSC OUT),此反相放大器、C2、C3、Y1构成皮尔斯晶体振荡电路。

网友:
这是晶振电容,就得这么配,为了更好起振,有些东东,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B:
单片机的最小配置单元,,,晶振是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20pF是标注,和下面的8MHz一样,用于说明Y1。Y1才是标号。
Y1是片石英晶体(也可能是压电陶瓷谐振器)。 ...

很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最小配置单元,,,晶振是少不了的

好的,刚接触硬件,初学者。

网友C:
如果晶振的负载电容CL=20pF的话,图纸上那两个匹配电容(C2,C3)用10pF可能会有问题哦。CL=C2//C3+Cic+Cs, Cic是集成电路内部电容,而Cs是PCB上电容,Cic+Cs值通常在2~5pF之间选择。所以C2、C3应该用30pF左右差不多。

网友:
负载电容偏差太大会导致晶振起振困难或频率偏差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晶振的负载电容CL=20pF的话,图纸上那两个匹配电容(C2,C3)用10pF可能会有问题哦。CL=C2//C3+Cic+Cs,  ...

十分感谢指导,非常详细。

网友:
CL是晶振的一个参数,这个可以在晶振的规格书上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