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774817116656193052155ecfe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磁饱合不是断崖式的,而逼近抛物线,14楼这样的网友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这点我反而清楚,基本上,软磁材料都是这德性,
回帖当日我的实验亦得出「没事发生」 的结果,市电变压器是为处理 正弦交流电 而设,但若大幅减额运行,则就算拿它作 脉冲变压器 用,亦可没事发生。

网友:
是很伤脑子啊

网友A:
之所以得出「纵不烧坏也不耐用」的想法,是建基于桥式(半桥或全桥)逆变器的偏磁问题,同样是软磁材料,同样是副边没加载,市电变压器却不会陷入 偏磁→饱和→更偏磁→更快饱和…… 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能是因为波形的差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我反而清楚,基本上,软磁材料都是这德性,
回帖当日我的实验亦得出「没事发生」 的结果,市电变压 ...

“都” 这个字用的不对!前面说不是断崖式饱合,是针对maychang这个贴子的通用型工频变压器。实际上有部份磁性材料的饱合非常明显。
工频变压器作为低频脉冲变压器用何须大幅减额?额定220V的50HZ工频变压器在施加198V的50HZ对称方波完全没毛病,施加300V,6mS的脉冲驱动也没毛病,甚至350V 5mS的脉冲还算是降额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得出「纵不烧坏也不耐用」的想法,是建基于桥式(半桥或全桥)逆变器的偏磁问题,同样是软磁材料,同样 ...

偏磁饱合的问题,除了波形的面积问题,也有变压器的工艺问题。市电变压器在特定运行环境中也会偏磁饱合,比如合闸、雷击、地电流、磁爆

网友:
700KV, 700MVA ( PF=1时可传送70万千瓦电力)电力变压器初级有5A直流分量时的初级满载电流波形。

网友:
电流谐波分布

网友:
测试来了!
器材:恒温烙铁的变压器 初级直流电阻96欧
设备:3KVA隔离调压器  示波器  功率计
方法:变压器的初级串4.7R水泥电阻,均施加220V市电电压。次级空载,用示波器测量4.7R电阻两端的波形

未串二极管的电流波形(说明,110V电压的初级电流波形变化不大,仅幅度变小,电压降到50V那个尖才降下去稍微像正弦波)

串入二极管的电流波形 (说明,电流峰度竟然达到2A,

网友B:
测试用的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较大,该规格铁芯若用铜漆包线绕制的话,初级电阻应在50欧左右,所以极可能是铝漆包线绕的。串二极管后,直流电阻在初级阻抗中占主导作用,有些像正弦波截出靠近峰值部份的那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用的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较大,该规格铁芯若用铜漆包线绕制的话,初级电阻应在50欧左右,所以极可能是铝 ...

“说明,110V电压的初级电流波形变化不大,仅幅度变小,电压降到50V那个尖才降下去稍微像正弦波”

初级施加220V,初级电流波形带“尖峰”而且“偏头”(向右偏)应该说是正常的,“尖峰”说明在交流半个周期内部分时间铁心进入饱和。但是,只施加一半电压时波形变化不大,这有些过分吧?半电压时仍“尖峰”,全电压时饱和得就相当厉害了。
以前我测量普通日字型铁心100VA工频变压器空载时初级电流,施加全电压时可以看到“偏头”和“尖峰”,施加一半电压时电流波形大体上接近正弦了,看不出“偏头”,仅仅是显得比较“尖头”,好像三次和五次谐波含量比较高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用的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较大,该规格铁芯若用铜漆包线绕制的话,初级电阻应在50欧左右,所以极可能是铝 ...

14楼变压器空载时初级串二极管,电流达到2A,变压器虽不至于很快烧毁,但相当短的时间内就会达到相当高的温度,时间稍长会冒烟,那是可以肯定的。
有没有用调压器将初级电压调到110V(据你说电流波形变化不大)再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110V电压的初级电流波形变化不大,仅幅度变小,电压降到50V那个尖才降下去稍微像正弦波”

初 ...

磁导率受B影响,经济型的铁芯六七千高斯达到最大值,往上掉的很快。晚上回去我多测些波形供参考

网友:
20-240V的初级电流(次级空载)波形

20V

40V

60V

80V

100V

120V

140V

160V

180V

200V

220V

240V

网友:
昨晚偷懒,全部在200mV/div档测,可恶的8位取样再加上是20MHz带宽限制,小波形很噪,110V的波形看走眼了。
今晚加了1KHz的低通,波形要肉一些。
因磁导率的非线性,工频变压器不可能有正弦励磁电流,除非大幅降额,比如电流互感器额定磁密最高才1000高斯。

网友:
下面是串入1N5408, 20-220V的电流波形

20V

40V

60V

80V

100V

120V

140V

160V

180V

200V

220V

网友:
电流/功耗对比

网友:
40VA的工频变压器,长期工作的允许功耗大约可以有10W(根据效率推算)。
如今施加额定电压且串联二极管,功耗达到103W,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可能不到5分钟)就烫得不能摸了。
看来,“什么都不会发生”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对磁饱和考虑得还不够。

网友:
好贴,我觉得啥事没有,这个没啥电流,也没啥负载,耐压也够,二极管正向反向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