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写个testbench

楼主: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16/09/28 15:27:13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hv_ctrl - Behavioral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leaf cell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hv_ctrl is
  Port (
          sys_clk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make_data         : in std_logic;
          MData_Off         : in std_logic;    -- use to stop x-ray from DMS, active high.
          hv_reset_com      : in std_logic;-----------------------------------
          contactor_on_com  : in std_logic;-----------------------------------
          Starter_com_pulse : in std_logic;-----------------------------------
          starter_on_com    : in std_logic;-----------------------------------
          x_prep_com        : in std_logic;-----------------------------------
          hv_on_com         : in std_logic;-----------------------------------
          fi_off_com        : in std_logic;-----------------------------------
          Fi_standby_mode   : in std_logic;---------cmd from slipring---------
          starter_off_mode  : in std_logic;-----------------------------------
          kv_ref_pulse      : in std_logic;-----------------------------------
          hv_on_pulse       : in std_logic;-----------------------------------
          fila_com_pulse    : in std_logic;-----------------------------------
          fila_host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ETime_ref_pulse   : in std_logic;----------------------------------- expo time setting pulse
          expo_time_ref     :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expo time
          hss_h_speed_com   : in std_logic;----------------------------------- 0:high/1:low
          hss_speed_pulse   : in std_logic;-----------------------------------
          fil_fs_choice     : in std_logic;-----------------------------------
          NLTest_com        : in std_logic;-----------------------------------
          hss_h_speed_out   : out std_logic;----------------------------------- to HVG HW, 0:high/1:low

          opto_intensity    : in std_logic;
--          RX_READY_in       : in std_logic;
          opto_intensity_out: out std_logic;

          contactor_on_flag : out std_logic;---------------------------------- contactor on feedback from HVG
          contactor_status  : in std_logic;-----------------------------------
          starter_status    : in std_logic;----------------------------------- active high
          hv_on_status      : in std_logic;-----------------------------------
          hv_fault          : in std_logic;---status from HVG HW interface----
          hv_jb1_status     : in std_logic;-----------------------------------
          hv_jb2_status     : in std_logic;-----------------------------------
          hv_err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FD
          HVcrc_ack         : in std_logic;----------------------------------- this one is active low
          fila_fd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12 downto 0);--------------
          HV_fil_sel_stat   : in std_logic;-----------------------------------
         hv_hss_h_speed_stat: in std_logic;----------------------------------- 0 low/1 high
          hverr_reg_choice  : 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DFA
          hv_starter_on     : out std_logic;----------------------------------
          hv_ret_out        : out std_logic;-----cmd to HVG HW interface------ reset
          hv_on_out         : out std_logic;----------------------------------
          fi_off_out        : out std_logic;----------------------------------

          Host_Abort_CMD    : in std_logic;
          tube_temp1        : in std_logic; --Tube_TS ,high is normal(switch close)
          tube_flowswitch   : in std_logic; --Tube_FS ,high is normal(switch close)

          Gsend_fault       : in std_logic;
          KVsend_fault      : in std_logic;
          door_open_status  : in std_logic;--from RCB_Module slipring, 1 door open/0 door close
          HV_fault_out      : out std_logic;
          door_status       : out std_logic;
          pre_scan_flag     : in  std_logic;
          E_stop_mode       : 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exp_time_fd       :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xposure time fdbk

          HV_ready          : out std_logic;-------- status to rcb_top -------------
          hv_on_status_syn  : out std_logic;----------------------------------------
          hv_fault_syn      : out std_logic;----------------------------------------

    hv_state4_byte3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fdbk
    hv_state4_byte2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fdbk
    hv_state4_byte1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fdbk
    hv_state4_byte0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fdbk
    hv_state3_byte3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fdbk
    hv_state3_byte2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fdbk
    hv_state3_byte1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fdbk
    hv_state3_byte0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fdbk
    hv_state232_byte1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rs232 fdbk
    hv_state232_byte0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rs232 cmd

    hv_falut1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rs232 fault fdbk from HVG1
    hv_falut2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rs232 fault fdbk from HVG2
          fi_pro_pulse      : out std_logic; -- filament protect EN
          clk_1ms_pulse     : out std_logic;
          TP                : out STD_LOGIC_VECTOR (23 downto 0)
          );
end hv_ctrl;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hv_ctrl is
constant  RESET_ACTIVE     : std_logic := '0';
constant    Boost_time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11010010"; --21 Seconds
constant    Brake_time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10010110"; --15 Seconds
constant    Shut_time        :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001011101110"; --75 Seconds
--constant standby_ref      :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 "100000000000";--3.0A
signal contactor_status_in   : std_logic;
signal starter_status_in     : std_logic;
signal starter_status_input,starter_status_input1,starter_delay1ms,starter_delay2ms: std_logic;
signal hv_on_status_in       : std_logic;
signal hv_fault_in           : std_logic;
signal hv_jb1_status_in      : std_logic;
signal hv_jb2_status_in      : std_logic;
signal tube_temp1_in         : std_logic;
signal tube_flowswitch_in    : std_logic;
signal READY                 : std_logic_VECTOR(14 downto 0);
--signal READY                 :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signal hv_reg_reset          : std_logic;
signal exposure_limit_time   : std_logic;
--signal exposure_time         : std_logic;
signal HV_preset_timer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exp_time_feed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starter_status_fd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hvwork_mode_fd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hverr_data_in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HVcrc_ack_in          : std_logic;
signal count_100s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count_100ms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delay20ms             :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signal clk1ms_timer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lk1ms_pulse          : std_logic;
signal clk10ms_timer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lk10ms_pulse         : std_logic;
signal clk100ms_timer        :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signal clk100ms_pulse        : std_logic;
signal count_3ms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Rwave_timer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door_status_in        : std_logic;
signal mareg_e               : std_logic;
signal kvreg_e               : std_logic;
signal starter_e,starter_e_del1,starter_e_del2,starter_e_del3: std_logic;
signal inv_tmp               : std_logic;
signal uncommanded_exp       : std_logic;
signal nltest_status         : std_logic;
signal vma_status            : std_logic;
signal hv_test_mode          : std_logic;
signal h_speed_warning       : std_logic;
signal hss_h_speed_sig       : std_logic;
signal starter_off_flag      : std_logic;
signal starter_self_off      : std_logic;
signal starter_off_cnt       :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type ShutStatus is (idle,shut_time_on);
signal shut_state : ShutStatus;
signal a_ov                  : std_logic;
signal c_ov                  : std_logic;
signal a_oi                  : std_logic;
signal c_oi                  : std_logic;
signal fi_oi                 : std_logic;
signal arc                   : std_logic;
signal gm_on_status          : std_logic;
signal tube_return_err       : std_logic;
signal starter_dc_rail       : std_logic;
signal starter_i_fed         : std_logic;
signal ipm_dec        : std_logic;
signal grid_inf_status       : std_logic;
signal grid_ref_e            : std_logic;
signal grid_stb_e            : std_logic;
signal grid_frq_e            : std_logic;
signal xray_ot_e            : std_logic;
signal invert_error          : std_logic;
signal precharge_fail        : std_logic;
signal invert_over_c         : std_logic;
signal c_high_arc            : std_logic;
signal FIL_SC              : std_logic;
signal a_high_arc            : std_logic;
signal GM_SC              : std_logic;
signal scb_fm_ver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cb_hw_ver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hv_type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hss_fm_ver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max_exp_timer: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signal max_exp_over:std_logic;  --100 seconds
signal HVon_load_over:std_logic;
signal timer_over: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make_data_d1,make_data_d2:std_logic;
signal mdata_off_d1,mdata_off_d2:std_logic;
signal hv_on_out_status,hv_on_out_status_d1,hv_on_out_status_d2:std_logic;
signal generate_ret:std_logic;
signal READY_logic,READY_logic_delay,READY_logic_delay1ms,READY_logic_delay2ms,READY_logic_delay3ms:std_logic;
signal HV_fault_temp,HV_fault_delay1ms,HV_fault_delay2ms,HV_fault_delay3ms,HV_fault_delay4ms:std_logic;
signal HV_fault_status:std_logic;
signal HV_status_manual,HV_status_manual_del0ms,HV_status_manual_del1ms,HV_status_manual_del2ms:std_logic;
signal hv_hss_h_speed_com1,hv_hss_h_speed_com2,hv_hss_h_speed_com3:std_logic;
signal starter_on        : std_logic;
signal boosting          : std_logic;
signal braking           : std_logic;
signal brake_flag        : std_logic;
signal counter_20_40min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ounter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opto_intensity_in : std_logic;
--signal RX_READY_in_syn   : std_logic;
signal fila_error_count  :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signal fila_error_flag   : std_logic;
signal byte8_temp    :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signal fsm_cnt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hv_fault_syn_temp : std_logic;
type StatorProtection is (idle,wait_high_ready,wait_low_ready,wait_brake_ready,boost_status,brake_status);
signal prt_status_stator : StatorProtection;
type Filastatus is (idle,count_100ms_status,protect,protect1);
signal prt_status : Filastatus;
type HVregstatus is (idle_initial,read_hv_version0,version1_addr,read_hv_version1,version2_addr,read_hv_version2,
                    idle,read_reg0,out_addr1,read_reg1,out_addr2,read_reg2,out_addr3,read_reg3,out_addr4,read_reg4);
signal prt_status_hv : HVregstatus;
type HVReady is (idle,latch_err,clear_err);
signal prt_status_door: HVReady;
signal make_data_delay1ms,make_data_delay2ms :std_logic;
signal mdata_off_delay1ms,mdata_off_delay2ms :std_logic;
signal small_arc_count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arc_100ms_coun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type SArc_status is (idle,send_arc_count,delay_100ms);
signal prt_status_SArc: SArc_status;
signal clk5ms_timer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lk5ms_pulse         : std_logic;
signal fi_off_logic         : std_logic;
--attribute mark_debug: string;
--attribute mark_debug of hv_on_out_status       : signal is "true";
--attribute mark_debug of hv_fault_syn_temp      : signal is "true";
--attribute mark_debug of hv_on_status_in        : signal is "true";
--attribute mark_debug of HV_status_manual       : signal is "true";
--attribute mark_debug of nltest_status          : signal is "true";
--attribute mark_debug of hverr_reg_choice       : signal is "true";
--attribute mark_debug of fsm_cnt                : signal is "true";
--attribute mark_debug of hss_h_speed_sig        : signal is "true";

begin
TP(14 downto 0) <= READY;
TP(15) <= hv_on_out_status;
TP(16) <= hv_on_status_in;
TP(17) <= mdata_off_d2;
TP(23 downto 18) <= "000000";
hss_h_speed_out <= hss_h_speed_sig;
fi_off_out <= fi_off_logic;
door_status <= door_status_in;
hv_on_status_syn <= hv_on_status_in;
HV_ready<=READY_logic_delay;
hv_on_out<=hv_on_out_status;
hv_starter_on<=starter_on;
contactor_on_flag<=contactor_status_in;
HV_status_manual<=door_open_status and HV_status_manual_del1ms and HV_status_manual_del2ms;
HV_fault_temp<=arc or a_ov or c_ov or a_oi or c_oi or fi_oi or inv_tmp or starter_e_del3 or kvreg_e or mareg_e
               or uncommanded_exp or KVsend_fault or byte8_temp(0) or byte8_temp(1) -- uncomamanded expo/crc err/ref_oc/ref_ov
               or byte8_temp(4) or tube_return_err or (not hv_jb1_status_in) or (not hv_jb2_status_in) or hv_fault_in -- FI_fault/FCRW_status/DFA
      or (not tube_temp1_in)or (not tube_flowswitch_in) or max_exp_over or fila_error_flag; -- filament over current

HV_fault_status<=HV_fault_temp and HV_fault_delay1ms and HV_fault_delay2ms and HV_fault_delay3ms and HV_fault_delay4ms;
READY<=x_prep_com & fi_off_logic & contactor_status_in & starter_status_in & hv_fault_in & hv_jb1_status_in &
       hv_jb2_status_in & tube_temp1_in & '1' & tube_flowswitch_in & hv_reg_reset & reset & door_open_status & starter_status_fd;
--       hv_jb2_status_in & tube_temp1_in & '1' & tube_flowswitch_in & hv_reg_reset & reset & door_open_status & "11";
-- READY <= "111101111101011";
READY_logic_delay<=READY_logic or READY_logic_delay1ms or READY_logic_delay2ms or READY_logic_delay3ms;
starter_status_input<=starter_status_in and starter_delay1ms and starter_delay2ms;
starter_status_input1<=starter_status_in or starter_delay1ms or starter_delay2ms; -- fdbk: starter off
starter_e_del3<=starter_e_del2 and starter_e_del1 and starter_e;
timer_over<=max_exp_over & HVon_load_over;
exp_time_fd<=exp_time_feed;
clk_1ms_pulse<=clk1ms_pulse;
opto_intensity_out<=opto_intensity_in;
---------rs232-------------
hv_state232_byte0<= fi_off_logic &hv_on_out_status&x_prep_com&hv_reset_com& NLTest_com & (not fil_fs_choice) &starter_on& contactor_on_com; --rs232 cmd
hv_state232_byte1<=hv_fault_in & (not hss_h_speed_sig) &hv_hss_h_speed_stat &contactor_status_in &hv_on_status_in &HV_fil_sel_stat &starter_status_fd; --rs232 fdbk
hv_falut1 <= mareg_e & kvreg_e & starter_e_del3 & inv_tmp & uncommanded_exp & tube_return_err & byte8_temp(4) & nltest_status;-- rs232 fault fdbk from HVG1
hv_falut2 <= a_ov & c_ov & a_oi & c_oi & fi_oi & arc & byte8_temp(0) & byte8_temp(1);-- rs232 fault fdbk from HVG2
---------status frame------------
hv_state4_byte3<= "000000" & (not tube_temp1_in) & (not tube_flowswitch_in);
hv_state4_byte2<= fila_error_flag & h_speed_warning & byte8_temp(4) & byte8_temp(1) & byte8_temp(0) & tube_return_err & arc & hv_fault_syn_temp;
hv_state4_byte1<= fi_oi & uncommanded_exp & c_oi & door_status_in & a_oi & KVsend_fault & c_ov & a_ov;
hv_state4_byte0<= inv_tmp & starter_e_del3 & kvreg_e & (not hv_jb2_status_in) & (not hv_jb1_status_in) & hv_fault_in & mareg_e & max_exp_over;
hv_state3_byte3<='0'&'0'&'0'&'0'&'0'&'0'&'0'&hv_on_status_in;  -- 0x03,byte3
hv_state3_byte2<=hv_hss_h_speed_stat & HV_status_manual & '0'& tube_flowswitch_in & tube_temp1_in & hv_test_mode & nltest_status & Fi_standby_mode; -- 0x03,byte2
hv_state3_byte1<='0'&'0'& starter_off_flag & contactor_status_in & starter_status_input & HV_fil_sel_stat & starter_status_fd;  -- 0x03,byte1
hv_state3_byte0<= fi_off_logic & hv_on_out_status & x_prep_com & (not hss_h_speed_sig) & NLTest_com & (not fil_fs_choice) & starter_on & contactor_on_com; -- 0x03,byte0

----------sync-------------
process(sys_clk)
begin
   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1' then
   contactor_status_in   <=contactor_status;
            starter_status_in     <=starter_status;
            hv_on_status_in       <=hv_on_status;
            hv_fault_in           <=hv_fault;
            hv_jb1_status_in      <=hv_jb1_status;
            hv_jb2_status_in      <=hv_jb2_status;
            tube_temp1_in         <=tube_temp1;
            tube_flowswitch_in    <=tube_flowswitch;
            hverr_data_in         <=hv_err_data;
            opto_intensity_in     <=opto_intensity;
            make_data_d1          <=make_data_delay2ms;
            make_data_d2          <=make_data_d1;
            mdata_off_d1          <=MData_Off; -- modify bug:last view end,HV is still on 20170411
            mdata_off_d2          <=mdata_off_d1;
   HVcrc_ack_in          <=HVcrc_ack;
   end if;
end process;
------------------------------------------------------
---------------Read FD0--FD7 register-----------------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count_3ms<="000";
            mareg_e          <='0';
            kvreg_e          <='0';
            starter_e        <='0';
            inv_tmp          <='0';
            uncommanded_exp  <='0';
            nltest_status    <='0';
            vma_status       <='0';
            hv_test_mode     <='0';

   a_ov             <='0';
            c_ov             <='0';
            a_oi             <='0';
            c_oi             <='0';
            fi_oi            <='0';
            arc              <='0';
            gm_on_status     <='0';
            tube_return_err  <='0';
   byte8_temp<=(others => '0');
   starter_dc_rail   <='0';
   starter_i_fed     <='0';
   ipm_dec       <='0';
   grid_inf_status   <='0';
   grid_ref_e          <='0';
   grid_stb_e    <='0';
   grid_frq_e    <='0';
   xray_ot_e         <='0';
   invert_error        <='0';
   precharge_fail   <='0';
   invert_over_c     <='0';
   c_high_arc        <='0';
   FIL_SC        <='0';
   a_high_arc        <='0';
   GM_SC         <='0';

   scb_fm_ver <= (others => '0');
   scb_hw_ver <= (others => '0');
   hss_fm_ver <= (others => '0');
   hv_type <= (others => '0');
   hverr_reg_choice <= (others => '0');
         prt_status_hv <= idle_initial;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case prt_status_hv is
      when idle_initial =>
     if clk1ms_pulse='1' then
      prt_status_hv <= read_hv_version0;
      hverr_reg_choice <= "111";
     else
      prt_status_hv <= idle_initial;
     end if;

    when read_hv_version0 =>
     if clk1ms_pulse='1' then
      if count_3ms="010" then
       count_3ms <= (others => '0');
       hss_fm_ver(7 downto 0) <= hverr_data_in;
       prt_status_hv <= version1_addr;
      else
       count_3ms <= count_3ms + '1';
       prt_status_hv <= read_hv_version0;
      end if;
     end if;

    when version1_addr =>
     hverr_reg_choice<="000";
     prt_status_hv<=read_hv_version1;

    when read_hv_version1 =>
     if clk1ms_pulse='1' then
      if count_3ms="010" then
       count_3ms <= (others => '0');
       hss_fm_ver(9 downto 8) <= hverr_data_in(7 downto 6);
       scb_hw_ver <= hverr_data_in(5 downto 3);
       hv_type <= hverr_data_in(2 downto 0);
       prt_status_hv <= version2_addr;
      else
       count_3ms <= count_3ms + '1';
       prt_status_hv <= read_hv_version1;
      end if;
     end if;

    when version2_addr =>
     hverr_reg_choice<="011";
     prt_status_hv <= read_hv_version2;

    when read_hv_version2 =>
     if clk1ms_pulse='1' then
      if count_3ms="010" then
       count_3ms<=(others => '0');
       scb_fm_ver <= hverr_data_in;
       prt_status_hv <= idle;
      else
       count_3ms <= count_3ms + '1';
       prt_status_hv <= read_hv_version2;
      end if;
     end if;

      when idle=>
      hverr_reg_choice<="001";
      count_3ms<="000";
      prt_status_hv<=read_reg0;
               when read_reg0=>
      if clk1ms_pulse='1' then
      if count_3ms="010" then
                        count_3ms<=(others => '0');
         mareg_e          <=hverr_data_in(0);
                        kvreg_e          <=hverr_data_in(1);
                        starter_e        <=hverr_data_in(2);
                        inv_tmp          <=hverr_data_in(3);
                        uncommanded_exp  <=hverr_data_in(4);
                        nltest_status    <= not hverr_data_in(5);
                        vma_status       <=hverr_data_in(6); -- reserved
                        hv_test_mode     <=hverr_data_in(7);
                        prt_status_hv<=out_addr1;
      else
      count_3ms<=count_3ms + '1';
                        prt_status_hv<=read_reg0;
      end if;
      end if;
            when out_addr1=>
      hverr_reg_choice<="010";
      count_3ms<="000";
      prt_status_hv<=read_reg1;
            when read_reg1=>
         if clk1ms_pulse='1' then
         if count_3ms="010" then
                        count_3ms<=(others => '0');
         a_ov             <=hverr_data_in(0);
                        c_ov             <=hverr_data_in(1);
                        a_oi             <=hverr_data_in(2);
                        c_oi             <=hverr_data_in(3);
                        fi_oi            <=hverr_data_in(4);
                        arc              <=hverr_data_in(5);
                        gm_on_status     <=hverr_data_in(6); --reserved
                        tube_return_err  <=hverr_data_in(7);
                       prt_status_hv<=out_addr2;
         else
         count_3ms<=count_3ms + '1';
                        prt_status_hv<=read_reg1;
         end if;
         end if;
    when out_addr2=>
      hverr_reg_choice<="100";
      count_3ms<="000";
      prt_status_hv<=read_reg2;
            when read_reg2=>
         if clk1ms_pulse='1' then
         if count_3ms="010" then
       byte8_temp(0)<=hverr_data_in(3); -- ref_oc, mA over programming
       byte8_temp(1)<=hverr_data_in(4); -- ref_ov, kV over programming
          byte8_temp(2)<=hverr_data_in(5); -- reserved
          byte8_temp(3)<=hverr_data_in(6); -- reserved
                         byte8_temp(4)<=hverr_data_in(7); -- FI_fault, filament loop failure
                         count_3ms<=(others => '0');
                        prt_status_hv<=out_addr3;
         else
         count_3ms<=count_3ms + '1';
                        prt_status_hv<=read_reg2;
         end if;
         end if;
      when out_addr3=>
     hverr_reg_choice<="101";
     prt_status_hv<=read_reg3;

    when read_reg3=>
     if clk1ms_pulse='1' then
      if count_3ms="010" then
       count_3ms<=(others => '0');
           a_high_arc <= hverr_data_in(0);
       GM_SC  <= hverr_data_in(1);
           c_high_arc <= hverr_data_in(2);
       FIL_SC  <= hverr_data_in(3);
       invert_over_c <= hverr_data_in(4);
       precharge_fail <= hverr_data_in(5);
       invert_error <= hverr_data_in(6);
       xray_ot_e <= hverr_data_in(7);
       prt_status_hv<= out_addr4;
      else
       count_3ms<=count_3ms + '1';
       prt_status_hv<= read_reg3;
      end if;
     end if;
    when out_addr4=>
     hverr_reg_choice<="110";
     prt_status_hv<=read_reg4;

    when read_reg4=>
     if clk1ms_pulse='1' then
      if count_3ms="010" then
       count_3ms<=(others => '0');
       grid_frq_e <=hverr_data_in(0);
       grid_stb_e <=hverr_data_in(1);
       grid_ref_e <=hverr_data_in(2);
       grid_inf_status<=hverr_data_in(3);
       ipm_dec <=hverr_data_in(4);
       starter_i_fed <=hverr_data_in(5);
       starter_dc_rail <=hverr_data_in(6);
       prt_status_hv<=idle_initial;
      else
       count_3ms<=count_3ms + '1';
       prt_status_hv<=read_reg4;
      end if;
     end if;

            when others =>
      count_3ms<=(others => '0');
      prt_status_hv<=idle;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
---------------Starter status feedback----------------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starter_status_fd<="0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braking = '1' then
    starter_status_fd<="01";
    elsif boosting = '1' then
    starter_status_fd<="10";
    elsif starter_status_input ='1' then -- starter on fdbk
    starter_status_fd<="11";
    else
    starter_status_fd<="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detect HV shut time whether enough-----------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starter_off_flag <= '0';
          starter_off_cnt <=(others => '0');
          shut_state <= idle;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case shut_state is
            when idle =>
                    if (Starter_com_pulse='1' and starter_on_com ='0' and starter_on ='1') or starter_self_off = '1' then -- console cmd: starter off
                        starter_off_flag <= '1';
--                        starter_off_cnt <=starter_off_cnt + '1';
                        shut_state <= shut_time_on;
                    else
                        starter_off_cnt <=(others => '0');
                        starter_off_flag <= '0';
                        shut_state <= idle;
                    end if;

            when shut_time_on =>
                if clk100ms_pulse ='1' then
                    if starter_off_cnt = Shut_time then -- 75 secs
                            starter_off_flag <= '0';
                            starter_off_cnt <=(others => '0');
                            shut_state <= idle;
                    else
                            starter_off_flag <= '1';
                            starter_off_cnt <=starter_off_cnt + '1';
                            shut_state <= shut_time_on;
                    end if;
                else
                       starter_off_flag <= starter_off_flag;
                    starter_off_cnt <= starter_off_cnt;
                       shut_state <= shut_time_on;
                end if;

            when others =>
                    starter_off_flag <= '0';
                    starter_off_cnt <=(others => '0');
                    shut_state <= idle;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
-----------HV work mode status feedback----------------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hvwork_mode_fd<="0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nltest_status = '1' then
     hvwork_mode_fd<="01";
     elsif vma_status = '1' then
     hvwork_mode_fd<="10";
     elsif hv_test_mode ='1' then
     hvwork_mode_fd<="11";
     else
     hvwork_mode_fd<="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detect hv_on_out rise/fall edge----------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hv_on_out_status_d1<='0';
           hv_on_out_status_d2<='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hv_on_out_status = '0' then --hv_on to HVG HW interface
     hv_on_out_status_d1 <= '0';
     else
     hv_on_out_status_d1 <= '1';
     end if;
        hv_on_out_status_d2 <= hv_on_out_status_d1;
        end if;
end process;
-----------------------------------------------------
------generate HV generator reset pulse: 20ms--------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hv_ret_out<='0';
            hv_reg_reset<='0';
            generate_ret<='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hv_reset_com = '1' then -- slipring reset cmd pulse
               generate_ret<='1';
            elsif generate_ret='1' then
       if delay20ms ="10101" then
        hv_ret_out<='0';
                       generate_ret<='0';
        hv_reg_reset<='0';
     else
        hv_ret_out<='1'; -- reset to HVG HW interface
        hv_reg_reset<='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delay20ms <= "0000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generate_ret='1' then
         if clk1ms_pulse='1' then
            if delay20ms ="10101" then
             delay20ms<="00000";
         else
           delay20ms<=delay20ms + '1';
         end if;
       end if;
               else
                delay20ms<="000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Filter READY_logic_delay signal------------------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READY_logic <= '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READY = "111101111101011" then
--              if READY = "101101111101" then
        READY_logic <= '1';
     else
              READY_logic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READY_logic_delay1ms <= '0';
                READY_logic_delay2ms <= '0';
                READY_logic_delay3ms <= '0';
                HV_fault_delay1ms       <= '0';
                HV_fault_delay2ms       <= '0';
                HV_fault_delay3ms       <= '0';
                HV_status_manual_del1ms <= '0';
                HV_status_manual_del2ms <= '0';
                hv_hss_h_speed_com1     <= '0';
                hv_hss_h_speed_com2     <= '0';
                hv_hss_h_speed_com3     <= '0';
                starter_delay1ms        <= '0';
                starter_delay2ms        <= '0';
                starter_e_del2          <= '0';
                starter_e_del1          <= '0';
                make_data_delay1ms      <= '0';
                make_data_delay2ms      <= '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clk1ms_pulse='1' then
     READY_logic_delay1ms<=READY_logic;
     READY_logic_delay2ms<=READY_logic_delay1ms;
     READY_logic_delay3ms<=READY_logic_delay2ms;
                    HV_status_manual_del1ms<=door_open_status;
                    HV_status_manual_del2ms<=HV_status_manual_del1ms;

                    HV_fault_delay1ms<=HV_fault_temp;
                    HV_fault_delay2ms<=HV_fault_delay1ms;
                    HV_fault_delay3ms<=HV_fault_delay2ms;
                    HV_fault_delay4ms<=HV_fault_delay3ms;

     starter_delay1ms<=starter_status_in;
     starter_delay2ms<=starter_delay1ms;

     hv_hss_h_speed_com1 <= hss_h_speed_com;
     hv_hss_h_speed_com2 <= hv_hss_h_speed_com1;
     hv_hss_h_speed_com3 <= hv_hss_h_speed_com2;

     starter_e_del1<=starter_e;
     starter_e_del2<=starter_e_del1;

     make_data_delay1ms<=make_data;
     make_data_delay2ms<=make_data_delay1ms;

     mdata_off_delay1ms <= mdata_off;
     mdata_off_delay2ms <= mdata_off_delay1ms;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maximal hv_on time is 100 seconds----------------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reset=RESET_ACTIVE)then
      max_exp_timer<=(others => '0');
    max_exp_over<='0';
    exposure_limit_time<='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ETime_ref_pulse='1' then -- got exposure time from console
       max_exp_timer<=(others => '0');
       max_exp_over<='0';
       exposure_limit_time<='0';
            elsif (hv_on_out_status='1') and ( clk10ms_pulse='1') then
     if max_exp_timer = "10011100010000" then  --100s
        max_exp_timer<=max_exp_timer;
      max_exp_over<='1';
      exposure_limit_time<='1';
     else
      max_exp_timer<=max_exp_timer+'1';
      max_exp_over<='0';
      exposure_limit_time<='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hv_on signal disable when HVon load timer over-------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exp_time_feed<=(others => '0');
    HV_preset_timer<=(others => '0');
    HVon_load_over<='1';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hv_reset_com = '1' then
     HVon_load_over<='0';
     exp_time_feed<=(others => '0');
     HV_preset_timer<=(others => '0');
     else
    if ETime_ref_pulse='1' then -- got exposure time from console
       exp_time_feed<=(others => '0');
       HV_preset_timer<=expo_time_ref; -- exposure time from console
     HVon_load_over<='0';
    else
     if (hv_on_out_status='1') and ( clk10ms_pulse='1') then
      if exp_time_feed = HV_preset_timer then
        HV_preset_timer<=(others => '0');
       HVon_load_over<='1'; -- exposure time over
      else
        exp_time_feed<=exp_time_feed +'1';
       HVon_load_over<='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starter boost,run,brake and protection---------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starter_on<='0';
    boosting<='0';
    braking<='0';
    brake_flag<='0';
    h_speed_warning <= '0';
    hss_h_speed_sig <='1'; -- low
    starter_self_off <= '0';
    fsm_cnt <=(others => '0');
    prt_status_stator<=idle;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1' then
    case prt_status_stator is
     when idle=>
      if starter_e_del3 ='1' then -- starter error fdbk from HVG DFD
                            starter_on <='0';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hss_h_speed_sig <='1'; -- low
                starter_self_off <= '1';
                fsm_cnt <=x"01";
      elsif (Starter_com_pulse='1' and starter_on_com ='1' and starter_on ='0') then -- console cmd: starter on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starter_self_off <= '0';

       if hss_h_speed_com = '0' then
         hss_h_speed_sig <='0'; -- high
         prt_status_stator<=wait_high_ready;
                  fsm_cnt <=x"02";
       else
         hss_h_speed_sig <='1'; -- low
                              prt_status_stator<=wait_low_ready;
                              fsm_cnt <=x"03";
       end if;
--                        elsif (hv_hss_h_speed_com3 ='1' and hv_hss_h_speed_com1 ='0' and starter_status_in ='1') then
                        elsif (hss_speed_pulse = '1' and hss_h_speed_com ='0' and starter_status_in ='1') then -- low speed to high speed cmd, boost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starter_self_off <= '0';
       hss_h_speed_sig <='0'; -- high
                            prt_status_stator<=wait_high_ready;
                fsm_cnt <=x"04";
                        elsif (Starter_com_pulse='1' and starter_on_com ='0' and starter_on ='1') then -- console cmd: starter off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starter_self_off <= '0';

       if hv_hss_h_speed_stat = '1' then -- if starter is in H-speed, starter off cmd = brake to l_speed
                                brake_flag<='1';
           hss_h_speed_sig <='1'; -- low
                                h_speed_warning <= '1'; --warning, receive starter off cmd when starter is in h_speed
                                prt_status_stator<=wait_brake_ready;
                    fsm_cnt <=x"05";
                            else
                                brake_flag<='0';
                    h_speed_warning <= '0';
                                prt_status_stator<=brake_status;
                    fsm_cnt <=x"06";
                            end if;
--                        elsif (hv_hss_h_speed_com3 ='0' and hv_hss_h_speed_com1 ='1' and starter_status_in ='1') then
                        elsif (hss_speed_pulse = '1'and hss_h_speed_com ='1' and starter_status_in ='1') then -- high speed to low speed cmd, brake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brake_flag<='1'; -- brake to low speed, do not turn off starter
       hss_h_speed_sig <='1'; -- low
                starter_self_off <= '0';
                            prt_status_stator<=wait_brake_ready;
                fsm_cnt <=x"07";
                        elsif (Starter_com_pulse='1' and starter_on_com ='1' and starter_on ='1') then -- console cmd: starter on, already starter on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starter_self_off <= '0';
       prt_status_stator<=idle;
                fsm_cnt <=x"08";
      else
                            if hv_on_out_status='1' or starter_status_input1='0' then -- "FDBK: STARTER OFF " or "CMD: HV_ON to HVG HW"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starter_self_off <= '0';
        prt_status_stator<=idle;
                    fsm_cnt <=x"09";
       elsif pre_scan_flag = '1' then -- reset timer cmd, 20171205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starter_self_off <= '0';
                                prt_status_stator<=idle;
                                fsm_cnt <=x"A5";
       else     --"fdbk: starter already on" and "no HV_ON cmd/timerRst", which means system idle status.
        if clk100ms_pulse ='1' then
         if starter_off_mode = '1' then  -- console cmd: turn starter off after 40mins
          if counter_20_40min >= "0101110111000000" then -- l-speed for 40 minutes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brake_flag<='0';
                                starter_self_off <= '1';
           prt_status_stator<=brake_status;
                                fsm_cnt <=x"0a";
          elsif counter_20_40min>="0001011101110000" and hv_hss_h_speed_stat = '1' then -- h-speed for 10 minutes
--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brake_flag<='1'; -- brake to low speed, do not turn off starter
                       hss_h_speed_sig <='1'; -- low
                                starter_self_off <= '0';
                                            prt_status_stator<=wait_brake_ready;
                                fsm_cnt <=x"0b";
          else
           counter_20_40min<=counter_20_40min +'1';
                                starter_self_off <= '0';
           prt_status_stator<=idle;
                                fsm_cnt <=x"0c";
          end if;
                                    elsif starter_off_mode = '0' then -- console cmd: turn starter off after 20 mins
          if counter_20_40min>="0001011101110000" and hv_hss_h_speed_stat = '1' then -- h-speed for 10 minutes
--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brake_flag<='1'; -- brake to low speed, do not turn off starter
                       hss_h_speed_sig <='1'; -- low
                                starter_self_off <= '0';
           prt_status_stator<=wait_brake_ready;
                                fsm_cnt <=x"0d";
             elsif counter_20_40min>="0010111011100000" and hv_hss_h_speed_stat = '0' then -- l-speed for 20 minutes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brake_flag<='0';
                                starter_self_off <= '1';
                                            prt_status_stator<=brake_status;
                                fsm_cnt <=x"0e";
          else
           counter_20_40min<=counter_20_40min +'1';
           prt_status_stator<=idle;
                                starter_self_off <= '0';
                                fsm_cnt <=x"0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when wait_high_ready =>
                    if hv_hss_h_speed_stat ='1' then -- HVG hight speed feedback
            prt_status_stator<=boost_status;
            fsm_cnt <=x"10";
                    else
            prt_status_stator<=wait_high_ready;
            fsm_cnt <=x"11";
                    end if;

                when wait_low_ready =>
                    if hv_hss_h_speed_stat ='0' then -- HVG low speed feedback
                        prt_status_stator<=boost_status;
            fsm_cnt <=x"12";
                    else
                        prt_status_stator<=wait_low_ready;
            fsm_cnt <=x"13";
                    end if;

                when wait_brake_ready =>
                    if hv_hss_h_speed_stat ='0' then -- HVG low speed feedback
                        prt_status_stator<=brake_status;
            fsm_cnt <=x"14";
                    else
                        prt_status_stator<=wait_brake_ready;
            fsm_cnt <=x"15";
                    end if;

    when boost_status=>
       if starter_e_del3 ='0' then  -- no starter error fdbk from HVG DFD
      starter_on<='1';
      if clk100ms_pulse ='1' then
       if counter=Boost_time then   --18s boost time
        counter<=(others => '0');
        boosting<='0';
        prt_status_stator<=idle;
                    fsm_cnt <=x"16";
       else
        counter<=counter +'1';
        boosting<='1';
        prt_status_stator<=boost_status;
                    fsm_cnt <=x"17";
       end if;
      else
       boosting<='1';
                       prt_status_stator<=boost_status;
                fsm_cnt <=x"18";
      end if;
       else         -- starter error fdbk from HVG DFD
      boosting<='0';
      starter_on<='0';
                        counter<=(others => '0');
      prt_status_stator<=idle;
            fsm_cnt <=x"19";
       end if;
    when brake_status=>
       starter_self_off <= '0';
       if brake_flag='0' then -- brake
        starter_on<='0';
        fsm_cnt <=x"1a";
       else                 -- slow down
        starter_on<= starter_on;
        fsm_cnt <=x"1b";
       end if;
       if starter_e_del3 ='0' then
      if clk100ms_pulse ='1' then
       if counter=Brake_time then   --15s brake time
        counter<=(others => '0');
        braking<='0';
                    h_speed_warning <= '0';
                                brake_flag <= '0';
        prt_status_stator<=idle;
                    fsm_cnt <=x"1c";
       else
        counter<=counter +'1';
        braking<='1';
        prt_status_stator<=brake_status;
                    fsm_cnt <=x"1d";
       end if;
      else
       braking<='1';
       prt_status_stator<=brake_status;
                fsm_cnt <=x"1e";
      end if;
       else
      braking<='0';
                        counter<=(others => '0');
      prt_status_stator<=idle;
            fsm_cnt <=x"1f";
       end if;
    when others =>
       counter_20_40min<=(others => '0');
       counter<=(others => '0');
       h_speed_warning <= '0';
       prt_status_stator<=idle;
       fsm_cnt <=x"2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
----------------filament protect---------------------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fi_pro_pulse<='0';
    count_100s<=(others => '0');
    count_100ms<=(others => '0');
                prt_status<=idle;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case prt_status is
     when idle =>
                    if fila_host_data(11)= '1' then  -- filament >= 3A
        if hv_on_out_status_d1 = '1' then -- hv_on to HVG HW interface
        count_100s<="0000000000";
        count_100ms<=(others => '0');
        prt_status<=idle;
        elsif hv_on_out_status_d1 = '0' and hv_on_out_status_d2 = '1' then -- hv_on falling edge
        count_100s<="0000000000";
        count_100ms<=(others => '0');
        prt_status<=count_100ms_status;
        else                                 -- system x-ray idle
        if clk100ms_pulse='1' then
                             if count_100s(5 downto 3) ="111" then  --5.6S
                                count_100s<="0000000000";
        count_100ms<=(others => '0');
                                prt_status<=protect;
        else
        count_100s<=count_100s + '1';
                                prt_status<=idle;
        end if;
                          else
                              prt_status<=idle;
         end if;
      end if;
      else
         count_100s<="0000000000";
         count_100ms<=(others => '0');
                        prt_status<=idle;
      end if;
      when count_100ms_status =>
         if (Fi_standby_mode ='0') or (READY_logic_delay ='0') then -- filament standby mode on HV not ready to scan, then 200ms set filament standby
           if clk1ms_pulse='1' then
              if hv_on_status_in = '0' then -- HVG feedback status: HV_OFF
                             count_100ms<=(others => '0');
                             prt_status<=protect;
        elsif count_100ms="0011001000" then  --200ms
                             count_100ms<=(others => '0');
                             prt_status<=protect;
        else
        count_100ms<=count_100ms + '1';
                             prt_status<=count_100ms_status;
        end if;
                        else
                          prt_status<=count_100ms_status;
      end if;
      else -- if didn't enter to standby mode after expo,go back to idle
      prt_status<=idle;
      end if;
            when protect =>
                     fi_pro_pulse<='1';
                     prt_status<=protect1;
      when protect1 =>
                     fi_pro_pulse<='0';
      if kv_ref_pulse ='1' then -- kV/mA/filament send EN
      prt_status<=idle;
      else
                        prt_status<=protect1;
                     end if;
                  when others=>
      count_100s<=(others => '0');
         count_100ms<=(others => '0');
      prt_status<=idle;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
-----Filament limit(6A) protection-------
-----------------------------------------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        fila_error_count <=( others => '0');
--        fila_error_flag<='0';
--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            if hv_reset_com = '1' then --rise edge
--                  fila_error_flag<='0';
--                  fila_error_count <= ( others => '0');
--            else
--                  if fila_fd_data >= "111101110110" then -- 5.8A
--                      if clk1ms_pulse='1' then
--                          if fila_error_count = "0011110" then  -- 30ms
--                              fila_error_count <= ( others => '0');
--                              fila_error_flag<='1';  -- filament oc flag
--                          else
--                              fila_error_count <= fila_error_count + '1';
--                          end if;
--                      else
--                          fila_error_flag<= fila_error_flag;
--                      end if;
--                  else
--                      fila_error_count <= ( others => '0');
--                      fila_error_flag<= fila_error_flag;
--                  end if;
--            end if;
--    end if;
--end process;
----------------------------------------------------
------FIL_OFF cmd logic to HVG HW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     fi_off_logic <='1';
     fi_off_logic <='0'; -- 20170109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fila_com_pulse='1' then
       fi_off_logic<=fi_off_com;
      elsif fila_error_flag='1' then -- close filament
--       fi_off_logic<='1';
       fi_off_logic<='0'; -- 20170109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control hv_on signal, if timer is over or error occurs,then hv_on signal should be disabled-----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hv_on_out_status<='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1' then
         if hv_on_pulse='1' and hv_on_com='1' and (READY_logic_delay='1') and (timer_over = "00") then --console cmd:hv_on & system status ready for scan & not scanning
      hv_on_out_status<='1';  -- hv_on to HVG HW interface
--         elsif (hv_on_com='0') or (timer_over/="00") or (READY_logic_delay='0') or (make_data_d2='0' and make_data_d1 ='1') or (Host_Abort_CMD='1') then -- make data falling edge
         elsif (hv_on_com='0') or (timer_over/="00") or (READY_logic_delay='0') or (mdata_off_d2='0' and mdata_off_d1='1') or (Host_Abort_CMD='1')  then -- make data over rising edge
   hv_on_out_status<='0';
   else
   hv_on_out_status<=hv_on_out_status;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HV exposure stop mode indication---------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E_stop_mode<=(others => '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hv_on_out_status='1' then -- hv_on to HVG HW interface
       if hv_on_com='0' then -- console cmd: hv_off
                      E_stop_mode<="001";
                   elsif HVon_load_over='1' then -- exposure time over
                      E_stop_mode<="010";
                   elsif READY_logic_delay='0' then -- system status not ready for scan
                      E_stop_mode<="011";
--                   elsif make_data_d1='0' and make_data_d2 ='1' then -- make data falling edge
                   elsif mdata_off_d2='0' and mdata_off_d1 ='1' then -- make data over rising edge
                      E_stop_mode<="100";
                   elsif Host_Abort_CMD='1' then
                      E_stop_mode<="101";
                   elsif max_exp_over ='1' then -- 100s
                      E_stop_mode<="110";
                   else
                      E_stop_mode<="00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hv_off and report error when door is open during scan----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hv_fault_syn_temp<=HV_fault_status; -- fault from HVG DFD and hv_ctrl logic.
                hv_fault_syn<=HV_fault_status;
                door_status_in<='0';
                prt_status_door<=idle;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hv_reset_com = '1' then
                 hv_fault_syn<=HV_fault_status;
     hv_fault_syn_temp<=HV_fault_status;
                 prt_status_door<=idle;
              else
                 case prt_status_door is
                 when idle=>
      if (hv_on_out_status ='1') then --hv_on to HVG HW interface
            if HV_status_manual = '1' then  -- door is open
                           hv_fault_syn<='1';
         hv_fault_syn_temp<='1';
                           door_status_in<='1';
                           prt_status_door<=latch_err;
            else
                           hv_fault_syn<=HV_fault_status;
         hv_fault_syn_temp<=HV_fault_status;
                           prt_status_door<=idle;
            end if;
                     else
                        hv_fault_syn<=HV_fault_status;
      hv_fault_syn_temp<=HV_fault_status;
                        prt_status_door<=idle;
         end if;
                 when latch_err=>
                      if HV_status_manual ='0' then
                         hv_fault_syn<=HV_fault_status;
       hv_fault_syn_temp<=HV_fault_status;
       door_status_in<='0';
                         prt_status_door<=idle;
                      else
                         hv_fault_syn<='1';
                         hv_fault_syn_temp<='1';
                         prt_status_door<=latch_err;
                      end if;
                 when others=>
                     hv_fault_syn<=HV_fault_status;
      hv_fault_syn_temp<=HV_fault_status;
                     door_status_in<='0';
                     prt_status_door<=idle;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HV_fault_out<='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 ='1' then
     if hv_on_pulse='1' and hv_on_com='1' then
     HV_fault_out<='0';
     elsif hv_fault_syn_temp = '1' then
     HV_fault_out<='1';    -- for status fdbk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generate 1ms pulse----------------------
-------------------------------------------------------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clk1ms_timer<=x"0000";
     clk1ms_pulse<='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1' then
     if clk1ms_timer = x"9C3F" then
      clk1ms_timer<=x"0000";
     clk1ms_pulse<='1';
     else
      clk1ms_timer<=clk1ms_timer+'1';
     clk1ms_pulse<='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generate 5ms pulse, test purpose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clk5ms_timer<="0000";
     clk5ms_pulse<='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1' then
     if clk1ms_pulse='1'then
     if clk5ms_timer = "0100" then
        clk5ms_timer<="0000";
     clk5ms_pulse<='1';
     else
      clk5ms_timer<=clk5ms_timer+'1';
     clk5ms_pulse<='0';
     end if;
      else
     clk5ms_pulse<='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generate 10ms pulse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clk10ms_timer<="0000";
     clk10ms_pulse<='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1' then
     if clk1ms_pulse='1'then
     if clk10ms_timer = "1001" then
        clk10ms_timer<="0000";
     clk10ms_pulse<='1';
     else
      clk10ms_timer<=clk10ms_timer+'1';
     clk10ms_pulse<='0';
     end if;
      else
     clk10ms_pulse<='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generate 100ms pulse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RESET_ACTIVE then
       clk100ms_timer<="0000000";
     clk100ms_pulse<='0';
  els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1' then
     if clk1ms_pulse='1'then
     if clk100ms_timer = "1100011" then
      clk100ms_timer<="0000000";
     clk100ms_pulse<='1';
     else
      clk100ms_timer<=clk100ms_timer+'1';
     clk100ms_pulse<='0';
     end if;
     else
     clk100ms_pulse<='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Behavior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代码。。。。。。。。。。。

上面的就是啊

网友:
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

网友B:
这个就有点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有点难了吧

简单的我也会写,这么长的  就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C:
求大神帮写个testbench,我出?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大神帮写个testbench,我出?钱

哈哈,你咋怎么优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