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输入300V输出30~400V的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
在下新手,最近在做一个输入300V输出30~400V的开关电源。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图,查了不少芯片的资料,可还是没做出来,后来按照网上一个电路在Multisim搭了差不多的电路,可是看不到有效输出。下面是那个电路图的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0174电路图大概是下面这样:
求大佬们帮帮忙,哪怕提供点思路也成,急求

网友:
输入300V输出30~400V,这要求输出电压可调。输出可能比输入高,也可能比输入低,那么不能采用Buck电路(Buck电路输出一定要比输入低),也不能采用Boost电路(Boost电路输出一定要比输入高)。如果允许输出极性反转,可以采用Buck-Boost电路。如果不允许极性反转,那只能先采用Boost电路升到400V,然后采用Buck电路降压。
比较好的办法是使用有变压器的开关电源电路,升压降压可以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