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电流18μA,但是锂电池耗电很快,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本人设计的一个电路,采用标称7.4V/500ma的锂电池进行供电,接上锂电池后用万用表测量,其待机电流为17~18μA左右,但是经过我的监测,当锂电池充满电后(电压8.20V),24小时后电池电压降为7.72V,48小时后电池电压降为7.31V,实验终止。
    随后,我又将该锂电池充满电后(电压8.21V)接到另一个设备上(外面购买的成熟产品),同样进行电压监测,结果是24小时后电压为8.18V,48小时后电压为8.15V,用万用表测量其待机电流,为33μA左右。
    这个实验让我很纳闷,为什么后者待机电流比我设计的要大,但是耗电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
下图是我的一键开关机电路
下图是我的电池及稳压电路,系统用5V供电,采用的HT7350进行降压及稳压。
请问以上电路的问题出在哪里?怎样设计才能达到第二个设备的水平?

网友:
目测是你的待机电流测量有问题,应该有部分耗电没有计入。电流表串联的位置在哪里?或者是48小时期间系统没有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
接上锂电池后用万用表测量,其待机电流为17~18μA左右

你的待机电流17~18uA,是在哪里测的?是在电池上测量的么?

网友:
注意测量方法以及分析期间是否有非休眠的情形。

网友A:
微功耗器件的工作电流测试方法:在被测芯片或电路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并一个数微法的电容,如果电路内有就不必外接,然后用较大的电流挡位(表笔位置不变时的最大挡位)接入电源回路并通电,数秒后快速切换挡位到更低的门限值,并待非零读数稳定后读取。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48小时内系统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下图是我电流测量的方式
下图是我采用版主的方法测量时的读数,最后用的是万用表2ma档

上午我把电池充到了8.24V,现在电池电压已经降到了8.16V

网友:
双节锂电池充满电后电压为8.4V,充电管理原厂Q92070827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功耗器件的工作电流测试方法:在被测芯片或电路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并一个数微法的电容,如果电路内有就不 ...

版主好,我现在有个类似的问题,在做一个低功耗的系统,两节锂电池串联供电,7.2V,想找到一款DCDC芯片,输出3.3V,输出电流200mA都可以,
有一款凌特的LTC3624
Input Quiescent Current :Forced Continuous Mode  1.8mA这个是什么意思,TI的没有这个参数,对比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好了TPS62125
还有特瑞仕的XC9264另外我3.3V是给蓝牙模块供电的,DCDC直接给射频模块供电会影响电池吗,中间需要加隔离吗
谢谢版主了,这个问题很困扰我
或者您有别的合适的芯片推荐也行
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48小时内系统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下图是我电流测量的方式
下图是我采用版主的方法 ...

分析你的电路和软件看有没有突发的高功耗周期出现,如果没有,根据你测得的电流可以计算出所消耗的能量(以mAh为单位),再对比电池容量即可获知是否正常。注意,测试必须在同一电池下进行,而且需长时间最好是全程进行电流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我现在有个类似的问题,在做一个低功耗的系统,两节锂电池串联供电,7.2V,想找到一款DCDC芯片, ...

先看手册,弄清楚“强制连续模式”的含义,不同型号的功能和参数不同。负载是什么跟电源变换器和电池无关,只要在带载能力范围内即可。是否加隔离需考虑共地是否带来干扰问题,就你的应用而言,显然不存在,自然不需要什么隔离型开关电源。就你应用选型而言,该关注的是转换效率和准许的最低输出电流,只要负载的最低消耗电流大于开关电源芯片准许的最低输出电流,同时效率越高越好。当然,要同时考虑价格,二者折中处理。

网友:
你只是测试了待机17-18uA电流,期间的工作电流也要一直监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单片机估计没有彻底睡死,有中途醒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