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KW41Z下载不进去

楼主:
按照NXP网上教程安装了MCUXpresso IDE 然后编译boards\usbkw41z_kw41z\wireless_examples\hybrid下面的例程,编译一直报错
make: *** [usbkw41z_kw41z_1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usbkw41z_kw41z_1.axf] Error 1
都是按照教程上来的,不知道哪里错了,有用过这块板子的吗?

网友:
有会的大神麻烦来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
make -r -j4 all
Building target: usbkw41z_kw41z_1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usbkw41z_kw41z_1.axf
Invoking: MCU Linker
arm-none-eabi-gcc -L"D:\KW41Z\workplace\usbkw41z_kw41z_1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usbkw41z_kw41z_1\libs" -Xlinker -Map="usbkw41z_kw41z_1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usbkw41z_kw41z_1.map" -Xlinker --gc-sections -Xlinker -print-memory-usage -mcpu=cortex-m0plus -mthumb -T MKW41Z512xxx4_connectivity.ld -L ../source -o "usbkw41z_kw41z_1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usbkw41z_kw41z_1.axf"  ./utilities/fsl_debug_console.o  ./startup/startup_MKW41Z4.o  ./source/common/gatt_db/gatt_database.o  ./source/common/ble_conn_manager.o ./source/common/ble_controller_task.o ./source/common/ble_host_tasks.o ./source/common/ble_service_discovery.o  ./source/ApplMain.o ./source/app.o ./source/app_config.o ./source/ble_init.o ./source/mtb.o ./source/semihost_hardfault.o ./source/thread_router_bluetooth_wireless_uart_hybrid_app.o  ./nwk_ip/base/utils/debug_log.o ./nwk_ip/base/utils/mac_abs_802154.o ./nwk_ip/base/utils/mac_filtering.o ./nwk_ip/base/utils/nv_data.o ./nwk_ip/base/utils/nvm_adapter.o  ./nwk_ip/base/thread_config/thread_config.o  ./nwk_ip/base/thci/thci.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arp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coap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dhcp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dns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dtls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event_manager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icmp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ip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mdns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mle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mpl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nd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sixlowpan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sockets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tcp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thread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trickle_globals.o ./nwk_ip/base/stack_globals/udp_globals.o  ./nwk_ip/base/shell/shell_ip.o  ./nwk_ip/base/ip_media_if/ip_if_6lo.o ./nwk_ip/base/ip_media_if/ip_if_enet.o ./nwk_ip/base/ip_media_if/ip_if_usbenet.o  ./nwk_ip/app/common/app_coap_observe.o ./nwk_ip/app/common/app_echo_udp.o ./nwk_ip/app/common/app_event_monitoring.o ./nwk_ip/app/common/app_init.o ./nwk_ip/app/common/app_led.o ./nwk_ip/app/common/app_observe_demo.o ./nwk_ip/app/common/app_socket_utils.o ./nwk_ip/app/common/app_temp_sensor.o ./nwk_ip/app/common/app_thread_callbacks.o ./nwk_ip/app/common/app_thread_init.o  ./ieee_802.15.4/phy/source/MKW41Z/ASP.o ./ieee_802.15.4/phy/source/MKW41Z/MPM.o ./ieee_802.15.4/phy/source/MKW41Z/PhyISR.o ./ieee_802.15.4/phy/source/MKW41Z/PhyPacketProcessor.o ./ieee_802.15.4/phy/source/MKW41Z/PhyPlmeData.o ./ieee_802.15.4/phy/source/MKW41Z/PhyStateMachine.o ./ieee_802.15.4/phy/source/MKW41Z/PhyTime.o  ./ieee_802.15.4/mac/source/App/FsciAspCommands.o ./ieee_802.15.4/mac/source/App/FsciMacCommands.o ./ieee_802.15.4/mac/source/App/MacGlobals.o  ./freertos/croutine.o ./freertos/event_groups.o ./freertos/fsl_tickless_lptmr.o ./freertos/fsl_tickless_systick.o ./freertos/heap_4.o ./freertos/list.o ./freertos/port.o ./freertos/queue.o ./freertos/tasks.o ./freertos/timers.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ant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ble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common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gfsk_bt_0p3_h_0p5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gfsk_bt_0p5_h_0p32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gfsk_bt_0p5_h_0p5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gfsk_bt_0p5_h_0p7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gfsk_bt_0p5_h_1p0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gfsk_bt_0p7_h_0p5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mode_datarate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msk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cfgs_kw4x_3x_2x/fsl_xcvr_zgbe_config.o  ./framework/XCVR/MKW41Z4/dbg_ram_capture.o ./framework/XCVR/MKW41Z4/fsl_xcvr.o ./framework/XCVR/MKW41Z4/fsl_xcvr_trim.o ./framework/XCVR/MKW41Z4/ifr_radio.o  ./framework/TimersManager/Source/TMR_Adapter.o ./framework/TimersManager/Source/TimersManager.o  ./framework/Shell/Source/shell.o ./framework/Shell/Source/shell_autocomplete.o ./framework/Shell/Source/shell_cmdhelp.o ./framework/Shell/Source/shell_cmdhist.o  ./framework/SerialManager/Source/UART_Adapter/UART_Adapter.o  ./framework/SerialManager/Source/SPI_Adapter/SPI_Adapter.o  ./framework/SerialManager/Source/I2C_Adapter/I2C_Adapter.o  ./framework/SerialManager/Source/SerialManager.o  ./framework/SecLib/SecLib.o  ./framework/Reset/Reset.o  ./framework/RNG/Source/RNG.o  ./framework/Panic/Source/Panic.o  ./framework/OSAbstraction/Source/fsl_os_abstraction_free_rtos.o  ./framework/NVM/Source/NV_Flash.o ./framework/NVM/Source/NV_FsciCommands.o  ./framework/ModuleInfo/ModuleInfo.o  ./framework/Messaging/Source/Messaging.o  ./framework/MemManager/Source/MemManager.o  ./framework/MWSCoexistence/Source/MWS.o  ./framework/LowPower/Source/MKW41Z/PWR.o ./framework/LowPower/Source/MKW41Z/PWRLib.o ./framework/LowPower/Source/MKW41Z/PWR_BLE.o  ./framework/Lists/GenericList.o  ./framework/LED/Source/LED.o  ./framework/Keyboard/Source/Keyboard.o  ./framework/GPIO/GPIO_Adapter.o  ./framework/FunctionLib/FunctionLib.o  ./framework/Flash/Internal/Flash_Adapter.o  ./framework/FSCI/Source/FsciCommands.o ./framework/FSCI/Source/FsciCommunication.o ./framework/FSCI/Source/FsciLogging.o ./framework/FSCI/Source/FsciMain.o  ./framework/DCDC/Source/DCDC.o  ./drivers/fsl_adc16.o ./drivers/fsl_clock.o ./drivers/fsl_common.o ./drivers/fsl_dspi.o ./drivers/fsl_dspi_freertos.o ./drivers/fsl_flash.o ./drivers/fsl_gpio.o ./drivers/fsl_i2c.o ./drivers/fsl_i2c_freertos.o ./drivers/fsl_llwu.o ./drivers/fsl_lptmr.o ./drivers/fsl_lpuart.o ./drivers/fsl_lpuart_freertos.o ./drivers/fsl_ltc.o ./drivers/fsl_pmc.o ./drivers/fsl_rtc.o ./drivers/fsl_smc.o ./drivers/fsl_tpm.o ./drivers/fsl_trng.o  ./board/board.o ./board/clock_config.o ./board/gpio_pins.o ./board/peripherals.o ./board/pin_mux.o  ./bluetooth/profiles/wireless_uart/wireless_uart_service.o  ./bluetooth/profiles/device_info/device_info_service.o  ./bluetooth/profiles/battery/battery_service.o  ./bluetooth/host/config/ble_globals.o  ./bluetooth/hci_transport/source/hcit_serial_interface.o  ./CMSIS/system_MKW41Z4.o   -lm -lc -lgcc -lnosys -l_ble_kw41z_controller -l_ble_4-2_host_cm0p -l_crypto_m0 -l802.15.4_mac_thr_cm0 -l_thread_cm0
Memory region         Used Size  Region Size  %age Used
    TEXT_region1:         192 B         1 KB     18.75%
./nwk_ip/base/utils/debug_log.o: In function `HardFault_Handler':
m_flash_config_region:          16 B         16 B    100.00%
D:\KW41Z\workplace\usbkw41z_kw41z_1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usbkw41z_kw41z_1\Debug/../nwk_ip/base/utils/debug_log.c:515: multiple definition of `HardFault_Handler'
    TEXT_region2:      432531 B     455662 B     94.92%
./source/semihost_hardfault.o:D:\KW41Z\workplace\usbkw41z_kw41z_1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usbkw41z_kw41z_1\Debug/../source/semihost_hardfault.c:72: first defined here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NVM_region:       65535 B      65535 B    100.00%
    DATA1_region:          0 GB        32 KB      0.00%
    DATA2_region:       77848 B        96 KB     79.19%
PRODUCT_INFO_region:          0 GB       2047 B      0.00%
make: *** [usbkw41z_kw41z_1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usbkw41z_kw41z_1.axf] Error 1

09:57:58 Build Finished (took 3s.145ms)
这是编译结果

网友A:
HardFault_Handler 重复定义,找到删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rdFault_Handler 重复定义,找到删之

HardFault_Handler 屏蔽之后还是报错
描述        资源        路径        位置        类型
D:\KW41Z\MCUXpressoIDE_10.2.0_759\ide\msys\bin\make.exe: *** Couldn't reserve space for cygwin's heap, Win32 error 0        usbkw41z_kw41z_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                         C/C++ Problem
make: *** [source/common/ble_conn_manager.o] Error 1        project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projict                         C/C++ Problem
make: *** [source/common/gatt_db/gatt_database.o] Error 1        project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projict                         C/C++ Problem
make: *** [utilities/fsl_debug_console.o] Error 1        project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projict                         C/C++ Problem
make: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projectwireless_examples_hybrid_ble_thread_router_wireless_uart_freertos_projict                         C/C++ Probl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rdFault_Handler 重复定义,找到删之

要把semihost_hardfault.c整个文件都屏蔽掉?不过我这个是官网的演示例程,理论上不应该报错的啊?

网友:
官方手册里面有关于这个错误,说是极少数人才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和第三方软件有关(好像是会不兼容)提示更换.dll文件,更换了之后build没有报错,但是下载不进去板子还是不行,最后无奈换软件,使用IAR for ARM 一点问题也没,看来是MCUX还是有点bug,需要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