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应用于大型设备上的特色

楼主:
安全性在起重机等大型设备工作运行中是需要重点考虑的,无线模块的应用使得无线控制技术在起重机行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提高了起重机运行时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还实现了在起重机的复杂操作。下面,一起来看一下无线模块应用于起重机等大型设备上有哪些优势。
起重机的安全由驾驶员的操作、(电缆线、护套管、拖链)等原件因腐蚀而造成刚度不够等因素决定,为了确保起重机的安全性,采集起重机各个特殊部位的信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起重机结构复杂,不容易布线,所以信号的无线连接是解决起重机问题的有效途径。由于通信技术发展相比几年前更加成熟,大为智通无线模块实测可达到3000米,要想达到更远的距离可选功率更大的模块来实现。

起重机工作运行中存在哪些问题    在工作的往返过程中,起重机电缆线会持续被弯折,因此这种情况会导致一个重要的维护问题,一般桥式起重机会使用柔性电线护套管或拖链来减小因弯折而施加在电缆线上的压力。还有的预先将电缆线缠绕几圈从而减少电缆弯折的幅度。以上的几个办法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改善起重机工作运行中的问题,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还是需要更换电缆线。

    如何解决起重机的问题
    在起重机等大型设备中,使用无线模块替代电缆线的功能,没有电缆线可以直接减少后续的成本维护。在仓库地面利用无线操控一台桥式起重机,起重机的位置通过激光位移传感器来获取,一个测量X轴方向,一个测量Y轴方向的位置。

    每个反射板式激光位移传感器输出一个信号,并且该信号被连接到一个模拟量输入端。无线设备定时对模拟量输出信号进行采集,从而获取桥式起重机的位置。由于无线设备和2个传感器都安装在移动的起重机上,所以只有很少量的电缆线被用来连接I/O信号,不会出现弯折的现象。

    采用无线模块的优势
  一、通过无线传送位置信息从而降低碰撞的风险,减少了因为更换受损部件而受损的费用。
  二、使用无线模块就没有电缆线损坏的风险,维护成本将大大降低。
  三、控制系统安装期间不用铺设大量的电缆线。
  以上就是起重机大型设备上工作运行时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用无线模块控制起重机,可以提高安全性以及减少资金费用。

网友:
以上就是起重机大型设备上工作运行时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用无线模块控制起重机,可以提高安全性以及减少资金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