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全桥逆变拓扑的电流流向

楼主:
2芯积分
【不懂就问】
图中,如果T1、T3、T5(上三管)驱动信号都为低电平,且A和C相电流为正,B相电位为负
那么A相的电流流向是图中黑色线所示吗?
自己的分析如下,
T1、T3、T5都是低电平,表示T2、T4、T6驱动信号是高电平,但不一定导通
此时A相为正,说明T4没有导通,导通的是续流二极管D4
此时C相为正,说明T2没有导通,导通的是续流二极管D2
而B相为负,说明T6导通了
所以就绘制了A相电流流向

网友:
且A和C相电流为正,B相电位为负

C相电流哪里去了?

网友:
可能被楼主带沟里了
“T1、T3、T5都是低电平,表示T2、T4、T6驱动信号是高电平,但不一定导通”?这个主要看楼主的怎么控制开关导通了

网友:
三相全桥式开关器件的导通看怎么控制了,
常用到的180°和120°两种,原理上完全相同,只是在空间相差一个角度,180°的上下桥臂导通是互补的,120°的上下桥臂相差一个60°,,看控制开关管的怎么控制了,不是想当然的
楼主可以给大家讲一下T1,T2,,T6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生成控制脉冲的调制波为三个相位互差120°的正弦波,感性负载
图中b c d分别是T1 T3 T5的触发脉冲波形
图e是逆变器三相输出电流
现在我想分析的阶段是,从左往右看,a相电流刚刚变成正的时候,此时a c相电流为正 b相电流为负,且T1/3/5管都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成控制脉冲的调制波为三个相位互差120°的正弦波,感性负载
图中b c d分别是T1 T3 T5的触发脉冲波形
图 ...

我想分析的阶段是,从左往右看,a相电流刚刚变成正的时候,此时a c相电流为正 b相电流为负

在这段时间内,C相电流并不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分析的阶段是,从左往右看,a相电流刚刚变成正的时候,此时a c相电流为正 b相电流为负

在这段时 ...

哦哦。但是我是要分析图中t3到粉红色线的这一段,就是我问题中描述的这一段
A相电流流向对吗?所以我没有画整个三相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但是我是要分析图中t3到粉红色线的这一段,就是我问题中描述的这一段
A相电流流向对吗?所以我没 ...

哦,是要分析这一段时间内的电流方向。
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内,C相电流也不为零。在这段时间内,A相电流数值(绝对值)相当小,而另两相电流数值(绝对值)相当大。

“A相电流流向对吗?所以我没有画整个三相的电流”
星接无零线三相系统中,各相电流不是独立的。不可能只画出A相电流,因为A相电流必须通过另两相才构成回路。

网友:
同意,三相电流不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