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家中格力空调为智能远程控制

楼主:
改造家中格力空调为智能远程控制esp8266

网友A:
这个远程控制是手机模式还网络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远程控制是手机模式还网络控制?

网络远程模式

网友B:
厉害了,不过我觉得,我觉得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模块上加红外 发射管,直接远程控制,再转换成红外码发出去就更好,模块安装电池工供电,放床头,放桌子上都要以用,这样也不需要拆空调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把红外接收板替换了?

网友:
把原来的红外接收回路截断,拦截红外接收头的信号后再转发出去,顺便学习红外码以便远程控制的时候假冒遥控器发命令,就是不知道红外学习是用拷贝还是码库模板的方式。如果是拷贝的话,简单粗暴,但是要记录存储管理不少条红外码指令咯。

网友:
不错,楼主有才
以前弄过空调红外编码,记得空调的编码是很长的,每次发射包含了所有的控制信息.

网友C:
现在多数空调都带无线通信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多数空调都带无线通信接口

在空调通过嵌入一款无线AP模块来实现WIFI功能,,,
价格比普通空调要高很多,但有的空调做的不好,只是噱头

网友:
楼主能否放出源码?我的是美的空调需要改红外编码。邮箱:sunwenzhong8042@126.com
       谢谢了!!!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方案和原理吗?现在这样看只知道楼主很厉害,但是不知道如何厉害。

------------------------------------------------------------------------------------
直接搜:USB转TTL无线版

网友:
对这个开发非常有兴趣 我有对格力空调改造的需求,看到后请与我联系13996682788 雷工。 联系时请告诉是论坛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不过我觉得,我觉得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模块上加红外 发射管,直接远程控制,再转换成红外码发出 ...

是可以的  我有这么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