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电阻功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网友:
1210 1/4W       2010 1/2W         2512  1W

网友:
给你规格书

PYu-AC_51_RoHS_L 5.pdf

网友:
这个应该说只是大体有哪些对应功率的,一般功率越大体积越大,但一个封装也有多种功率的,实际中,像0402的从0.05W-0.5W的都有,如果只是想知道大体对应的功率,楼上的哥们讲的很具体了;如果是想具体知道都有什么功率的,建议可以直接上各个平台看,国内的云汉芯城,国外的像digikey等等,一般国外的平台各种datasheet都比较详细,毕竟这方面外国的平台很多做了好几十年,且半导体方面我们确实还远远落后。像云汉的数据库好像是对接的易络盟的。查艾睿、富昌、得捷,datasheet资源都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
0402,0.5W这种很很很离谱的规格就别管了,弄这么个功率标示符号的原因,主要是现在原理图与PCB分家,画原理图时有时不注意会有时会把个别电阻的封装属性弄错,导至PCB调入网表后这些电阻的封装跟着弄错。
至少说,现在俺画原理图时,要放0402就拷一个0402改阻值,要放0603就拷一个0603改阻值,方便省心效率高

网友:
目前我们系统里常用的电阻封装有0402,0603,0805,1206,1210,1812,2512七种,数量多达200只,一不小心就中招。

网友:
目前MLCC还没有好办法,系统内有用到0402,0603,0805,1206,1812,2225,老老实实每个都标上封装

网友:
普通贴片电阻不同封装都有对应的标准功率,也有提高型大功率的。普通的基本都选标准功率就可以。
大功率的像一些合金采样电阻,1206可以做1W功率。2512的可以做2W,3W功率。

网友:
再次声明:主要是方便绘制原理图时不弄错对应的PCB封装,同时也方便看图了解各电阻的封装,功率不是重点。

网友:
记得年轻的时候看电子管电路,图中的电阻是用长方形的,然后在长方形中间加一根斜线就是二分之一瓦,一根横线就是四分之一瓦,(也许刚好相反,有点记不清了),加一根竖线就是一瓦,两根竖线就是两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