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求指导怎么画好一个LED灯条PCB电路板,用什么软件比较好,在学习DXP,没仿...

楼主:
大家好,求指导怎么画好一个LED灯条PCB电路板,用什么软件比较好,在学习DXP,感觉没有仿真不是很好。最近在工程部做助手,很多关于LED照明方面的知识都不懂,比如驱动IC,贴片灯珠,还有PCB电路板软件布线局也不懂,哎。求大神支招。好人好报。

网友A:
做助手,就跟你办公室的师傅多学习

网友:
DXP的前身就是Protel,或者Protel99
Protel2004一般称为DXP
发展到现在的Altium Designer2018
这些软件随便一个就能画,,
也有其他画图软件都比较好用,比如OrCAD,PADS等
做灯带PCB不复杂,基本双面解决问题,其实最好用个简单一点的软件DXP也可以,但就是比较早了,操作系统支持的不够好

网友:
做灯条PCB的流程简单说如下:
LED灯条PCB电路板要先画原理图,在原理图上把所有的LED,限流电阻,接插件等所有器件和器件封装库绑定,然后转换成PCB图,再布线,检查一下,就可以出图做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助手,就跟你办公室的师傅多学习

每天忙得很,给电子工程师还有销售部做样品,给结构工程师组装成品测试。他们也没空,我是刚去新公司,也不好意思开口。所以也只能在晚上有空自己下载软件慢慢摸索,我现在会用DXP照着网上简单的电源板子画是没问题的,但灯条位置好窄啊,我不知道怎么布线,网上百度也找不到事例让我看看,就来指望各位大神传授点事例,

网友:
原理图我懂,我能画出来,但就是到制PCB板子的时就开始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