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稳压芯片7805,16v转5v,电容用多大的?

楼主:
用稳压芯片7805,16v转5v,电容用多大的?

网友:
7805,16V转5V,效率太低。除非负载电流很小(二、三十mA以下),一般不建议使用线性稳压。

网友:
78/79的输入、输出端都应该接大电容,一般是百uF级别。
一般78XX-79XX系列IC的输出端电容以100或220uF最为合适,根据自己的负载对电源滤波的要求进行调整。

网友:
那要看输入纹波、负载有多重及其变化率,以及对输出纹波的要求。一般而言,输入输出多选数百微法的电解电容。不过,16V转5V的压差较大,线性稳压器的效率太低,输出电流较大的话发热会很明显,而用开关电源则可解决这些问题且价格未必更高。

网友:
7805虽然不是LDO,但压差高达11V,功耗比输出还大,先来个7809也够施展了。

网友:
输入,若按每瓦2μF 来配置,纹波波谷相信仍可不低于8V,
16V×1.5A 就是24瓦,47μF@16V 就够玩了,
78/79 系列能带好的负载,该不会是刺儿头吧,那么,根据输入电容,输出电容 10μ 足矣,甚至 1μ 也行,不需比 47μF 更大。

网友A:
16V转5V不建议用7805 压差太大,工作电流大的话很热,需要加散热,如果对纹波有要求,用开关电源的方式+LDO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V转5V不建议用7805 压差太大,工作电流大的话很热,需要加散热,如果对纹波有要求,用开关电源的方式+LDO ...

一个模块独扛 11V,就是加水冷恐怕也不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模块独扛 11V,就是加水冷恐怕也不顶用!

理论上是这样,楼主好像没说负载多大电流
如几百毫安,,加个散热不计效率,也可行,成本低

网友:
成本低与高是相对的,问题:这款设备给予电源(16v转5v部分)预留的空间有多大?允许的电源运行效率是多少?是否留有足够的散热空间?允许的设备运行温度范围是多少?假定:16v为稳压电源,5v的负载电流为0.5A,则有5.5w的电功耗;如果5v的负载电流为0.1A,则有1.1w的电功耗,如按1.1w的电功耗折算成热功耗,请考虑,需要有多大的空间,是采用自然风冷还是强迫风冷?

网友:
25v/22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