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 编写特征值问题

楼主:
     想通过串口来write,当我在串口调试助手输入大于9个char点击发送,aci_gatt_write_without_resp返回值只有9个成功的,剩下的返回是0x64(Insufficient resources),可是我从串口发送过一次后,出现这个问题,再发送一遍,一直发,每次都是能成功9次,剩下的返回Insufficient resources。(我连接的从机是蓝牙打印机,打印出来确实是输入的前9位,后面的都是0x64,之后还是能一直打印9位)。代码如下(已连接)。想知道该如何解决。谢谢指教!
while(1) {
        BTLE_StackTick();
        if (__io_getcharNonBlocking(&charRead)) {
            ret = aci_gatt_write_without_resp(0x0801,0x000E,0x0C,&charRead);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Error in aci_gatt_write_without_resp() 0x%02x\r\n", ret);
            }else{
                printf("success\r\n");
              }
        }
  }

网友A:
方便提供测试源码吗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提供测试源码吗 我试试

加了延时就可以了。
while(1) {
        BTLE_StackTick();
        if (__io_getcharNonBlocking(&charRead)) {
                 ret = aci_gatt_write_without_resp(0x0801,Attr_Handle,0x01,&charRead);
                 Delay_ms(20);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Error in aci_gatt_write_without_resp() 0x%02x\r\n", ret);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延时就可以了。
while(1) {
        ...

ret = aci_gatt_write_without_resp(0x0801,Attr_Handle,0x01,&charRead);
Delay_ms(20);

建议不要这么写代码。这句会有很大问题。如果和对端设备距离比较远,有可能丢失几个包,然后发送的时间可能就增大了,这种阻塞式的代码方式本身在工程实践代码中就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