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的PCB是否合理

楼主:
用AD7190做电子秤设计,刚开始设计的电路,没有考虑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离,测试发现效果不好,抖动较大,这次想用两个电源分别给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隔离开,看看我画的PCB是否合理,哪些需要改进,想一次搞定

网友:
我有点担心的地方是,18脚和19脚分别为模拟地和数据地,但是敷铜的时候,都接到了模拟地上
还有23 24引脚的两根线是否绕的有点长了,这两问题是否会影响电路性能,谢谢

网友A:
原则上模拟地和数字地在敷铜的时候,得分开做
数字地、模拟地之间最好有一个EMI滤波器隔离,比如0欧,电感等

网友A:
U31的23 24引脚的两根线是比较长,原理图显示分别过了电阻后不知去向,应该是信号线,信号线最好不用跨接数字地和模拟地,很容易受到外部信号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1的23 24引脚的两根线是比较长,原理图显示分别过了电阻后不知去向,应该是信号线,信号线最好不用跨接数 ...

我修改一下,等会上图再给我看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1的23 24引脚的两根线是比较长,原理图显示分别过了电阻后不知去向,应该是信号线,信号线最好不用跨接数 ...

忘了说一点,这个芯片的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在芯片通过基板相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31的23 24引脚的两根线是比较长,原理图显示分别过了电阻后不知去向,应该是信号线,信号线最好不用跨接数 ...

加了个 R1 0ohm的电阻,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敷铜,23和24脚改成图中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个 R1 0ohm的电阻,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敷铜,23和24脚改成图中所示

基本上可以
U31芯片有独立的模拟和数字电源引脚,还是比较好弄一些
另外注意AD7190下面不走数字信号线即可,可以减少耦合,感觉还是铺上地为好
其他地方的电源线尽可能宽,提供低阻抗路径

网友:
最后边这幅,我觉得很好了

网友:
好的  谢谢二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可以
U31芯片有独立的模拟和数字电源引脚,还是比较好弄一些
另外注意AD7190下面不走数字信号线 ...

谢谢,我有个问题,你说芯片下面不走数字信号线,可以减少耦合,不走数字信号线,是因为数字信号是快速翻转的,那不走芯片下面,这个下面是双面的底层,还是顶层在芯片下面的地方也就是芯片封装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有个问题,你说芯片下面不走数字信号线,可以减少耦合,不走数字信号线,是因为数字信号是快速翻 ...

封装内
底层最好也要绕开
已经铺铜了,不存在这样问题
AD7190分辨率高尽量减少耦合辐射等干扰
但一切要根据实际测试为准,否则就是空谈

网友:
从原理图看,AIN3、AIN4(+-SIG)和REF1+-(+-SEN)是两组差分输入。如果这样的话,走线上应该按照差分的要求同组信号尽量靠近以减小干扰。另外这2组信号通道上的滤波电感也可以考虑预留上共模电感的封装。这种小功率的数字电路,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做地平面的切割,在空间布局上做好数字模拟分区就够用的(数字电路的电流回路会走最短路径,保证这个路径不要经过模拟电路部分,其实模拟电路所谓的单点接地应该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吧,不给其他电路提供回流路径)。地平面如果切割不好的话,效果可能更差。去耦小电容C40和C49要尽量靠近芯片管脚放置,你这个图上距离太远,电源走线也太细了,很难起高频退耦的作用。。

网友:
如果我做布局的话,会考虑把AD芯片转180度放置,SPI信号不要从晶振走线的下方走过,都走顶层以保证SPI和晶振信号在底面都有完整的地平面做参考。LDO芯片和滤波退耦电容靠近AD芯片放置。

网友C:
另外可以考虑在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预留一个较大电感(比如0805封装)的位置,这样后续可以验证用一个LDO供电+电感隔离方式,以应付老板的降成本要求(避免打架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可以考虑在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预留一个较大电感(比如0805封装)的位置,这样后续可以验证用一个LD ...

好的谢谢,很不错的建议

网友:
我发表下意见:
1、AD芯片底下的铺铜尽量完整且多打过孔,有助于抗干扰。
2、所有和芯片相接的线都从芯片引脚中心出线。
3、AD芯片的耦合电容应尽量靠近芯片的电源和地段,才可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4、片阻片容封装越小越好040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模拟地和数字地在敷铜的时候,得分开做
数字地、模拟地之间最好有一个EMI滤波器隔离,比如0欧,电感 ...

那个模拟地有必要铺铜吗,我画PCB的时候一直有个担忧,模拟地铺铜会不会很容易把数字部分(或者外界)的干扰耦合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