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压跟随器的隔离保护作用

楼主:
众所周知,电压跟随器起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的作用。
电压隔离器输出电压近似输入电压幅度,并对前级电路呈高阻状态,对后级电路呈低阻状态,因而对前后级电路起到“隔离”作用。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特点,可以极端一点去理解,当输入阻抗很高时,就相当于对前级电路开路;当输出阻抗很低时,对后级电路就相当于一个恒压源,即输出电压不受后级电路阻抗影响。一个对前级电路相当于开路,输出电压又不受后级阻抗影响的电路当然具备隔离作用,使前、后级电路之间互不影响。

以上摘自百度百科对电压跟随器的描述。
但此时就想,这个隔离更多表明的是阻抗的信号隔离上。而把它与光耦进行对比,光耦也具有“隔离”的作用,它可以隔离扰动,而且当输出端电压突然增大,灌入大电流,那么烧坏的只是光耦,可以在保护脆弱的芯片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运放跟随器是否也可以有这个作用呢?输出端突然灌入大电流大电压是否也能起到保护芯片的作用?

网友:
输出端突然灌入大电流烧坏的是跟随器,大电压可能会将后面的元件也烧坏

网友:
"使前、后级电路之间互不影响。"这个说法是对的。
但保护作用,那就微乎其微了。

网友:
想要对信号输入端输出端进行保护,应该采用抗瞬态过压能力强的元器件,如TVS管等。

网友:
跟随器的信号“隔离”和光耦的电气“隔离”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使信号前后端相互不受输入输出阻抗的影响,后者则是电气隔离,使之没有电气连接关系

网友:
这个嘛,不对吧。

网友:
发射极是双效端,只有「缓冲」效果,没有隔离作用,
运放射随的缓冲机制,在于 反相输入端 ,反相端被驱动,输出端就能 受流。

网友:
In. Out  短接的反相器 ≈ 二极管,
对于来自输出端的强烈冲击,射随就相当于这样的「反相器」,冲击若不超过这「二极管」能疏导的程度,前级是安全的。。

网友:
这个运放的接法是否有误?输出应该是接到运放的“-”端吧(按负反馈接法)?输入接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