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AD文件*.dxf/dwg导入Altium Designer中做成能制板的PCB文件

楼主:
有么有大佬教一下

网友:
AD10以前的版本,可以直接导入打开AltiumDesigner,点File->import导入刚才保存的DXF文件。

网友:
AD10以后的版本,需要安装插接,需要AD安装文件
Altium Designer在Plug-ins and updates下的需要线安装插件

在PCB中从file中的import打开dxf或者dxg格式文件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