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防漆工艺的规范和要求

楼主:
三防漆工艺的规范和要求

一、喷漆要求:

1、喷漆厚度:漆膜厚度控制在0.05mm-0.15mm。干膜厚度25um-40um

2、二次涂覆:为确保高防护要求产品的厚度,可等漆膜固化后进行二次涂覆(根据需求确定是否进行二次涂覆)

3、检查修复:目测检查涂覆后的电路板是否达到质量要求,并针对问题进行修复。如:插针及其它保护区沾三防漆,可用镊子夹脱脂棉球或干净棉球蘸洗板水将其擦洗干净,擦洗时注意不可将正常漆膜洗掉

4、元器件更换:漆膜固化后,如要更换元件器,可按如下操作

(1)用电铬铁直接焊下元件,然后用棉布蘸洗板水清洁焊盘周围物质

(2)焊接替代元器件

(3)固用刷子蘸三防漆刷涂焊接部位,并使漆膜表干固化

二、操作要求:

1、三防漆工作场所要求无尘清洁,无灰尘飞扬,一定要有良好的通风措施,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2、操作时要佩戴好口罩或防毒面具、橡胶手套、化学防护眼镜等防护器具,以免伤害身体

3、工作完毕后,要及时清洗使用过的工具,并将装有三防漆的容器封闭、盖严

4、对电路板应做好防静电措施,不可将电路板重叠放置,涂覆过程,电路板要水平放置

三、质量要求:

1、电路板表面不能有流漆,滴漏现象,毛刷涂漆时注意不可滴漏到局部隔离的部分

2、三防漆层应平整、光亮、薄厚均匀,将焊盘、贴片元件或导体表面保护好

3、漆层表面和元件不能有气泡、针孔、波纹现象、缩孔、灰尘等缺陷和外来物,无粉化、无起皮现象,注意:漆膜未表干前,不可随意碰触漆膜

4、局部隔离的元件或区域不可涂覆三防漆

5、不可涂覆三防漆的部分和器件:

(1) 常规不可涂覆器件:漆大功率散热器,散热片,功率电阻,大功率二极管,水泥电阻,拔码开关、电位器(可调电阻),蜂鸣器,电池座,保险丝座,IC座,轻触开关,继电器等类型的插座、排针、接线端子及DB9、插式或贴片式发光二极管(非指示作用)、数码管,接地螺丝孔

(2)由图纸规定的不可使用三防漆的部分和器件

(3)由《不可三防元件(区域)目录》明细中的规定不可使用三防漆的器件

6、规定中的常规不可涂覆器件需进行涂覆作业的,可由研发部门指定要求或图纸标注进行三防涂覆即可涂覆。

网友:
看看内容,三防漆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如果真要讲究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功率电阻涂三防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得学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