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完善该pcb

楼主:
求完善该pcb,谢谢各位大神,任务急

UT-300 (不带PA版).PcbDoc

网友A:
连不过去的线可以从元件下面穿过去,如果是同一层的话可以用单独的通孔连到另外一层,在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不过去的线可以从元件下面穿过去,如果是同一层的话可以用单独的通孔连到另外一层,在连接

问题有怎么低级吗

网友:
完善该pcb?
说说是哪方面完善
PCB板如电路设计没有问题,一般完善都是如何和结构件的配合

网友:
另外,楼主也不说那方面的完善,谁知道楼主的图画的什么地步啦,,好像线没练完,,,地没有铺,还有一堆绿色告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