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写的mp函数为毛不行!

楼主: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from time import sleep_ms

def led_toggle(t):
  LED = Pin(t, Pin.OUT)
    if LED.value() == 1:
      LED(0)   # off
      return(LED.value())
      #sleep_ms(100)
    elif LED.value() == 0:
      LED(1)   # on
      return(LED.value())
      #sleep_ms(100)

网友:
def led_toggle():
  LED = Pin(21, Pin.OUT)
    if LED.value() == 1:
      LED(0)   # off
      return(LED.value())
      #sleep_ms(100)
    elif LED.value() == 0:
      LED(1)   # on
      return(LED.value())
      #sleep_ms(100)

这样就可以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可以打印一下t的类型,看看是不是传入错误的数据类型

网友:
把完整的用法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