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学习】触摸按键

楼主:
ESP32支持电容触摸按键功能,它的主要特性是:

主要特性
  • 最多支持 10 路电容触摸管脚/通用输入输出接口 (General Purpose Input and Output, GPIO)
  • 触摸管脚可以组合使用,可覆盖更大触感区域或更多触感点
  • 触摸管脚的传感由有限状态机 (FSM) 硬件控制,由软件或专用硬件计时器发起
  • 触摸管脚是否受到触碰的信息可由以下方式获得:
    • 由软件直接检查触摸传感器的寄存器
    • 由触摸监测模块发起的中断信号判断
    • 由触摸监测模块上的 CPU 是否从 Deep-sleep 中唤醒判断
  • 支持以下场景下的低功耗工作:
    • CPU 处于 Deep-sleep 节能模式,将在受到触碰后逐步唤醒
    • 触摸监测由超低功耗协处理器 (ULP coprocessor) 管理

触摸按键引脚

触摸传感信号名引脚
T0GPIO4
T1GPIO0
T2GPIO2
T3GPIO15
T4GPIO13
T5GPIO12
T6GPIO14
T7GPIO27
T8GPIO33
T9GPIO32

触摸按键的用法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TouchPad
from time import sleep_ms

tc7 = TouchPad(Pin(27))

while True:
    sleep_ms(500)
    print(tc7.read())

首先需要定义一个触摸按键,并指定引脚,然后就可以读取按键的状态,返回值是一个整数,数值大小与按键布局、参数设置、按键感应有关,通过数值的变化就可以判断是否有触摸动作,如:

从上面的数据就可以清楚看出,有触摸时数值明显变小了。

网友:
亲测,用0脚,700-900

网友:
#和我一起学习ESP32的micropython#相关学习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2426&fromuid=536508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