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6v转5v

楼主:
为什么仿真出来的5v是缓慢增长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电路设计没有问题,就是元件参数,电感,mos管,二极管的额定电流的指标
不知道C9电容是否有点小
仿真软件中可以调整一下
实际电路应该带载确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没有问题,就是元件参数,电感,mos管,二极管的额定电流的指标
不知道C9电容是否有点小
仿真软 ...

把C9电容改成470uf了,但还是缓慢增长的,还有我想问一下,输入电容3.3uf的会不会太多了?

网友C:
1、仿真电路的负载在哪里?没有负载,就不是真实的工作状态。
2、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仿真开始时当然为零,然后逐渐增加到额定值,本来就是缓慢增长的,不可能仿真开始后立即达到额定值。仿真是一步一步计算出来的,计算过程要比实际过程慢(可能仿真所用时间比实际电路使用时间长几百甚至几千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仿真电路的负载在哪里?没有负载,就不是真实的工作状态。
2、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仿真开始时当然为零 ...

哦哦 这样啊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 这样啊 非常感谢

你选择了IRF540,这是最大连续电流28A的管子。你真的需要这么大的电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选择了IRF540,这是最大连续电流28A的管子。你真的需要这么大的电流么?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细心解答,我只需要3A的电流,但如果用这个管子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有较大影响,我该用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细心解答,我只需要3A的电流,但如果用这个管子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有较大影响 ...

管子容量(最大反相耐压,最大正向电流)越大,管子体积越大,也越贵。影响首先当然是成本,其次是越大容量的的管子,对驱动能力要求越高。所以根据输出电压和电流来选合适的管子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C9电容改成470uf了,但还是缓慢增长的,还有我想问一下,输入电容3.3uf的会不会太多了?

还是建议好好看看LM5117的手册是怎么要求的
LM5117一般在200-300KHz范围内,要在芯片要求的范围内设置,如果在100KHz,不在频率范围应该会有问题,还有仿真芯片模型有时也影响仿真效果。
仿真电路要简化一下元件,从C13到C18搞一堆电容并联不知道在玩的什么
真心想做这颗芯片的电路最好申请样品搭建实际电路,,不然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细心解答,我只需要3A的电流,但如果用这个管子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有较大影响 ...

其实,16V降低到5V,3A输出电流,德州仪器有很多型号的芯片,已经把功率MOS管做到了芯片内部。这样的芯片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外围元件。你可以到德州仪器官方网站上输入你的要求,网站就会帮助你选择适当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好好看看LM5117的手册是怎么要求的
LM5117一般在200-300KHz范围内,要在芯片要求的范围内设置 ...

嗯嗯,好,谢谢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