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控制FPGA的IP核时出现地址对齐陷阱问题

楼主:
   控制寄存器采用          IP基地址+偏移量        的方法 h2p_lw_ctl_addr=virtual_base + ( ( unsigned long  )( ALT_LWFPGASLVS_OFST + PIO_LED_BASE + 0x00000001) & ( unsigned long)( HW_REGS_MASK ) );

PuTTY编译时报错:
Alignment trap: asd (249) PC=0x0000850a Instr=0x601a Address=0x76046001 FSR 0x811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加个0x00000001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加个0x00000001是干什么的?

逻辑地址的偏移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逻辑地址的偏移量

PIO_LED_BASE 就是led  IO口的偏移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O_LED_BASE 就是led  IO口的偏移量

不是,这个IP里面有两个寄存器,逻辑地址分别是0和1,PIO_LED_BASE只能代表偏移量为0的寄存器

网友:
这个地方应该加4。
因为定义的寄存器是32bit,就是4byte,所以R1的地址+4,R2的地址的+8,以此类推。
记得上次说过直接指针访问就很方便:
unsigned long * p =(unsigned long * )(virtual_base + ( ( unsigned long  )( ALT_LWFPGASLVS_OFST + PIO_LED_BASE) & ( unsigned long)( HW_REGS_MASK ) ) );
用p[0]、p[1]直接读写,系统自己会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应该加4。
因为定义的寄存器是32bit,就是4byte,所以R1的地址+4,R2的地址的+8,以此类推。
记 ...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