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DC-DC芯片 BUCK电路

楼主:
要求:输入DC110V,输出DC5V、12V、24V。求推荐一个合适的芯片。
价格不讲究,量不大。
最好网上能找到框图的,需要作电气隔离、电磁兼容(EMC)的分析。
新人初来乍到,当伸手党实在是不好意思了,真是太谢谢大家了~

网友:
去ti官网看看吧

网友:
Buck电路不隔离的。
需要隔离,可以采用带变压器的开关电源电路。而且,有变压器的电路不仅可以隔离,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之间相差很大也容易做,因为变压器变比可以随意调整。

网友:
你的要求是输入直流110V,这可以采用UC3845(相当老的芯片,所以比较便宜)。

网友:
不讲究,量不大
可以做隔离的
到TI官网,在WEBENCH® 设计中心选型加原理图设计,包括参数,
一般会推荐UCC3841,UCC2841或LM50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ck电路不隔离的。
需要隔离,可以采用带变压器的开关电源电路。而且,有变压器的电路不仅可以隔离,输入 ...

嗯嗯,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