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桥式全控整流波形的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不懂就问】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拓扑,图1
图1

【1】当触发角为0°时,图2,
在时区 I 当中,确实是A相最大,B相最小,此时的波形都好理解
但是在时区 Ⅱ 中,虽然是A相最大,C相最小,但是此时并未到下一个触发脉冲到来,C相桥臂不应该有晶闸管导通的
图2

【2】当触发角为30°时,图3,
类似的疑问,在时区 I 中,以绿色的线分界左右
左边的波形好理解,但是右边此时,是A相最大,C相最小,此时却依然是AB线电压决定输出,
而在触发角为0°时,此处已经换向到C相了(图4的绿色方框处、图3的蓝色方框处对比),不明白
图3  图4

网友:
电力电子学

晶闸管全控和半控整流,看看这本书,162页开始。最好把前面的单相可控整流先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全控和半控整流,看看这本书,162页开始。最好把前面的单相可控整流先看清楚。

有这个图,加上了触发脉冲的图,我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