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LSM6DSL再加一个三轴

楼主:
 我想用6轴加3轴,我应该怎么配置?谢谢。用法如图

网友:
可以多读读下边这个例程
STM32CubeExpansion_MEMS-XT1_V4.2.0\Projects\Multi\Examples\IKS01A2\LSM6DSL_SensorHu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多读读下边这个例程
STM32CubeExpansion_MEMS-XT1_V4.2.0\Projects\Multi\Examples\IKS01A2\LSM6DSL_S ...

嗯嗯,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另外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关于磁的一些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另外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关于磁的一些算法?

哪方面的?

网友A:
如何让通过磁解算出姿态角这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让通过磁解算出姿态角这方面的

百度一下有很多
https://www.baidu.com/sf_edu_wenku/view/cea74555bb68a98271fefab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