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IO口输出方波

楼主:
5芯积分
void IO_Toggle(GPIO_TypeDef* GPIOx,u16 GPIO_Pin)
{
  GPIO_WriteBit(GPIOx, GPIO_Pin,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x, GPIO_Pin))));
}

int main(void)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0,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Bit_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2,Bit_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3,Bit_SET);

while(1)
        {

                 if(flag==1)
                 {
                        Toggle_Num++;
        switch(Toggle_Num)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9:  case 11:  case 13:  case 15:
                break;
            case 2:
            case 6:
            case 10:
            case 14:
                IO_Toggle(GPIOD,GPIO_Pin_0|GPIO_Pin_1);
                break;
            case 4:
            case 12:
                      IO_Toggle(GPIOD,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break;
            case 8:
            case 16:
                      IO_Toggle(GPIOD,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Toggle_Num  =0;
                break;
        }

    flag=0;
}
}

IO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éèÖÃÎaÄ£ÄaêäèëÄ£꽿éóÃóúÄ£ÄaμçÑ1μÄêäèë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éèÖÃÎaÄ£ÄaêäèëÄ£꽿éóÃóúÄ£ÄaμçÑ1μÄêäèë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我这样设定不应该是PD0和PD1为互补方波且频率相同,PD2和PD3分别为PD1频率的1/2和1/4吗?然而我用示波器测试,情况并不是这样,PD0和PD1完全一样,PD2和PD3变成了一条电平,哪位大佬能看看是我哪里设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
想了好久实在不知道哪的问题,把while循环里面的切换状态屏蔽,PD0为低电平,PD1为高电平,但就是在while里面切换状态不对,二者完全一样

网友:
示波器图片

网友:
全英文没看懂,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不能同时翻转多个IO口,一个一个的翻转IO就可以实现,可能是我设置的翻转函数不能一次翻转多个,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x, GPIO_Pin))));

这里为啥是1-?呢,没看懂.
你调试起来看看是咋回事儿呀

网友:
明白了,就是这个1-闹的,
1-1=0
1-0=1
其它情况不成立,你再琢磨琢磨

网友:
你寄存器直接取反就行了
GPIOD->ODR ^= 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寄存器直接取反就行了
GPIOD->ODR ^= 3;

是我的取反函数不对,只能操作单个IO口,直接用寄存器取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