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学allegro软件,allegro在导入网表总是出错

楼主:
出错如下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Jun 30 10:43:48 2011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我检查了原理图DRC检测没出错

网友:
好像是导入网表路径没选对~这个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没有找到封装,看看你的封装库路径设置的对不对,然后在封装文件夹里面的封装名字和你原理图中的封装名字是否一致(要看PSM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封装,看看你的封装库路径设置的对不对,然后在封装文件夹里面的封装名字和你原理图中的封装名字是 ...

psm文件要区分大小写吗

网友B:
弄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谢谢各位

大神,能分享一下怎么解决掉的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封装焊盘路径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