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统一时钟系统UCS

楼主:
之前有一点漏说明了,先补充上:还有一个模块时钟源:MODOSC,产生MODCLK时钟源信号,一般只为闪存控制模块和ADC12模块提供服务。

该模块不被使用时自动关闭,任何模块对该时钟源提出使用要求时,MODOSC无需被使能即可响应该请求。430F5529中MODCLK为5MHZ。

***************************************************************

MSP430F5529有多个时钟源,而且很多模块其时钟源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此外,由于一般情况下,系统功耗是和工作频率成正比的,因此有些时候通过选择较低频率的时钟源,在满足正常工作条件下,是可以有效降低功耗的。虽然函数库HAL_UCS.c/h,有完整的各个控制函数,但我觉得对于这一章还是对寄存器直接操作比较简单,因为函数太短、太多了。

  3.1统一时钟系统(UCS)的简介

            Unified Clock System,UCS。合理的配置时钟,可以达到平衡系统且降低功耗的目的。

            MSPF5529时钟系统包含5个时钟源:

            ①LFXT1 外部低频振荡源,32.768KHZ,可以用作FLL的参照源;

   ②XT2 外部高频振荡源,4MHZ;

   ③VLO (Internal very low)内部低耗低频振荡源,典型为10KHZ,精度一般;

   ④REFO 内部低频参照源,32.768KHZ,常被用作锁相环FLL的基准频率,精度很高,不使用时不消耗电源,其设置往往要参考LPM模式的的设置;

   ⑤DCO (Internal digitally-controlled)内部数字控制振荡源,一般通过FLL来设置;(很有用,很重要,之后会详细讲)

  通常使用3种时钟信号,它们都来自于上述5个信号源:

   ①ACLK (Auxiliary clock)辅助时钟,其时钟源可由软件控制从XT1、REFOC、VLO、DCO、DCOCLKDIV、XT2里面选取。其中DCOCLKDIV是由DCO经1、2、4、8、16或者32分频得到。注意,ACLK同样可以再次被1、2、4、8、16或者32分频。

   ②MCLK (Master clock)主时钟,其特性与ACLK一模一样。

   ③SMCLK (Subsystem master clock)子系统时钟,其特性与ACLK一模一样。

  3.2 UCS的操作说明

           开机上电时默认的时钟情况为(必须记清楚!!!!):

            ACLK:XT1(低频模式被选择为XT1CLK时钟振荡器,XT1CLK被选择为ACLK的时钟源32.768KHZ)

            MCLK:DCOCLKDIV(为1.048576MHZ,DCOCLK=2.097152MHZ)

            SMCLK:DCOCLKDIV(为1.048576MHZ)

            此外,FLL的参照源默认XT1;

    如果连接XT1和XT2的引脚不进行PXSEL的设置,那么这两个时钟源都是无效的;

     REFOCLK、VLOCLK、DCOCLK默认状态下是可用的;

   系统稳定后,DCOCLK默认为2.097152MHZ,FLL默认2分频,则MCLK和SMCLK的频率都为1.048576MHZ。(实验三会提到如何计算)

   另外,系统复位、系统工作模式LPM的选择都会对UCS有一定影响,这里限制太多,具体可参考TI官方资料UCS部分。LPM以及系统复位下章将会讲到。

            关于操作说明的简单总结:(下面基本都是废话,了解即可)

   ①VLO的选择是最简单的,不需要顾及其它情况;

   ②REFO的选用,需要参考不同的工作模式,有多种限制;

   ③XT1和XT2特点相同。使用的时候,不仅要配置与其相连的引脚,还要配置电容,还要注意其本身工作在低频还是高频模式。而且,在不同工作模式下也有不同的要求;

   ④DCO作为数控振荡器,其频率的调节不仅可以通过自身设定,也可以通过FLL锁相环设定;

   ⑤FLL锁相环,是变换频率的灵活选择。它既可以设置基准频率,也可以选择分频数,还可以被直接关闭来实现降低功耗等目的;

   ⑥UCS系统带有时钟信号错误保护机制;

   ⑦对有严格时序要求的地方,要选择精度高的时钟源,并且做好FLL和DCO部分的调制设置;

   ⑧不同模式下(有些时钟源是禁止的)的时钟控制图:(只需用到的时候注意一下即可,查表)

  3.3 UCS寄存器控制操作

          共有10组16位读写寄存器,为UCSCTL0-UCSCTL9。同样支持字和字节操作,即UCSCTL0包括UCSCTL0_H和UCSCTL0_L。

           注:凡是标记“Reserved”的位,如果没有特意声明,则读回时都按0处理。

  UCSCTL0

  DCO  :DCO频拍选择。选择DCO的频拍并在FLL运行期间(因MOD位的变化)自动调整。DCO 的5个控制位把由DCORSELx选择的DCO频率分为32等份,间隔大约8% 。

  MOD:调制位计数器。选择调制类型,所有的MOD位在FLL运行期间自动调整,无需用户干预。

   UCSCTL1

          DCORSEL:DCO频率范围选择

  DISMOD:调制器禁止使能位。0—使能调制器;1—禁止调制器。

  UCSCTL2

  FLLD:预分频器(即fDCO分频)。000-1分频,001-2分频,010-4分频,011-8分频,100-16分频,101-32分频,110以及111都是备用的,默认为32分频。

  FLLN:倍频系数。设置倍频值N,N必须大于0,如果FLLN=0,则N被自动设置为1。

  UCSCTL3

  SELREF:FLL参考时钟选择。000-XT1,001-待用,默认为XT1,010-REFO,101-XT2,其余均为待用,默认为REFO。

  FLLREFDIV:FLL参考时钟分频器。000-1分频,001-2分频,010-4分频,011-8分频,100-12分频,101-16分频,110以及111都是备用的,默认为16分频。

  UCSCTL4

  SELA:ACLK时钟源选择。 000-XT1,001-VLO,010-REFO,011-DCO,100-DCOCLKDIV,101 -XT2有效时为XT2,否则为DCOCLKDIV 110 、111保留以备后来使用。当XT2有效时默认为XT2CLK,否则默认为DCOCLKDIV

  SELS:SMCLK时钟源选择。设置同SELA

  SELM:MCLK时钟源选择。设置同SELA

  UCSCTL5

  DIVPA:ACLK外部有效输出分频000-1分频,001-2分频,010-4分频,011-8分频,100-16分频,101-32分频,110以及111都是备用的,默认为32分频。

          DIVA:ACLK时钟源分频,设置同DIVPA

          DIVS:SMCLK时钟源分频,设置同DIVPA

          DIVM:MCLK时钟源分频,设置同DIVPA

          UCSCTL6

  XT2DRIVE:XT2振荡器电流驱动能力调整 ,00 最低电流消耗。XT2振荡器工作在4MHz到8MHz …

  XT2BYPASS:XT2旁路选择          0-XT2来源于内部时钟(使用外部晶振)         1-XT2来源于外部引脚输入(旁路模式)

  XT2OFF:关闭XT2振荡器        0 -当XT2引脚被设置为XT2功能且没有被设置位旁路模式时,XT2被打开;  1 -当XT2没有被用作时钟源以及没有用作FLL参考时钟时,XT2被关闭。

  XTS:XT1工作模式选择  0-低频模式(XCAP定义XIN和XOUT引脚间的电容) 1-高频模式(XCAP位没有被使用)

  XCAP:振荡器负载电容选择

  SMCLKOFF:SMCLK关闭控制位  0-SMCLK开           1-SMCLK关闭

  XT1OFF:同XT2OFF

         UCSCTL7

  XT2OFFG:XT2出错时置位,同时OFFIFG也会置位,需要软件清零。

  XT1HFOFFG:高频工作模式下XT1出错时置位,同时OFFIFG也会置位,需要软件清零。

  XT1LFOFFG:低频工作模式下XT1出错时置位,同时OFFIFG也会置位,需要软件清零。

  DCOOFFG:DCO出错时置位,但当DCO=1或31时,也会置位,同时OFFIFG也会置位,需要软件清零。

  UCSCTL8

  信号请求使能:0-相应的信号请求禁止      1-相应的信号请求允许

        UCSCTL9

   XT1、XT2旁路模式输入摇摆电平(范围)必须被设置 0-输入范围0~DVCC  1-输入范围0~DVIO

       3.4实验总结

实验一:将MCLK和SMCLK配置为REFOCLK、VLOCLK(需要示波器测量)

/* REFOCLK和VLOCLK是芯片默认提供的,只要芯片正常工作,这两个时钟就会正常工作,因此,该时钟配置非常简单,只需要修改UCSCTL4,将SELS和SELM配置为对应的选项VLOCLK或者REFOCLK即可*/

#include

void main(void){

    WDTCTL = WDTPW+WDTHOLD;

    P1SEL |= BIT0;//声明有特殊功能,将不被用作普通I/O

    P1DIR |= BIT0;//ACLK输出端,用来测量ACLK频率,外接频率计测

    P2SEL |= BIT2;P2DIR |= BIT2;//SMCLK输出端

    P7SEL |= BIT7;P7DIR |= BIT7;//MCLK用输出端

    //UCSCTL4 = UCSCTL4&(~(SELS_7|SELM_7))|SELS_1|SELM_1; //将SMCLK和MCLK配置为VLOCLK

    UCSCTL4 = UCSCTL4&(~(SELS_7|SELM_7))|SELS_2|SELM_2; //将SMCLK和MCLK配置为REFOCLK

/* UCSCTL4&(~(SELS_7|SELM_7))这一语句相当于先把SELS和SELM清零*/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