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olibri-F350Rx(GD32F350)开发板ADC例程

楼主:
GD32F350官方提供的源码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是针对GD32350R-EVAL的
上次将Template里的例程修改成GD32-Colibri-F350Rx
觉得这样不是很方便,今天又将它复制到Projects文件夹,改名为1.blinky
又用同样的方式测试了一个ADC例程(2.adc),用起来方便多了

ADC例程使用的是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 GD32-Colibri-F350Rx\Examples\ADC\Resolution
将其放在Project文件夹建立工程后可以直接使用IAR或MDK打开
将gd32f3x0_eval.c和gd32f3x0_eval.h改成GD32-Colibri-F350Rx
所有对应文件都做了替换
ADC例程原来6位16进制输出改成12位十进制输出,读起来更直观些

网友:
不错,棒棒的,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A:
请教版主,我下载解压后在IAR下无法打开工程,显示文件是在新版本建立的。请问需要哪个版本才能打开?

我目前使用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版主,我下载解压后在IAR下无法打开工程,显示文件是在新版本建立的。请问需要哪个版本才能打开?

...

应该是版本过低 我用8.x打开正常

网友B:
串口软件 能 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软件 能 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