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哪家BLE芯片开发项目

楼主:
大家都用哪家的平台进行开发的,有空可以聊聊^_^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5 项 ) , 共有 32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33.93% (19)
23.21% (13)
5.36% (3)
1.79% (1)
3.57% (2)
7.14% (4)
5.36% (3)
0.00% (0)
3.57% (2)
1.79% (1)
8.93% (5)
3.57% (2)
1.79% (1)

网友A:
版主,准备出教程吗

网友:
自己先占个座,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准备出教程吗

所以先调查一下,不然也没有针对性^_^

网友B:
要准备搞事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准备搞事情啦

网友C:
TI 和 NORDIC 遥遥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 和 NORDIC 遥遥领先

TI最早在2011年就出了CC2540这颗IC,推广的比较早,抢占先机,
NORDIC后来居上,推广力度大一些,而且对于早期TI的51内核有一定优势
Dialog早期推广力度不行,资料写的也不太好,所以导致其错失良机,唯一比较好的是抱住了小米的大腿……

网友:
TI的最经典CC254x

网友:
是的,不过CC254X支持是的4.0的协议栈,后等个一两年就要淘汰了

网友D:
怎么能少了CYPRE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能少了CYPRESS。

还可以,只是我没用过,所以忘了列上 了,暂且归为其它

网友E:
纠正一下,是Dialog。另外Cypress应该比其它几款还要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纠正一下,是Dialog。另外Cypress应该比其它几款还要多一些。

谢谢指正,这个笔误居然没有发现,罪过,罪过!

网友:
然而现在,nordic打败了一切。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
十九年IC供应商,长期现货供应nordic,TI,乐鑫品牌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