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fifo的读写使能问题

楼主:
如图,我的写fifo是间断的一个一个写进去的,写使能高电平是一个global_clk。可以把FIFO_clk反相一下吗?(图是在网上下载的,借图说话)

网友A:
根据你的图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写使能如何确保一直是严格遵守这种时序呢?所以还是建议反相后将写使能和写数据同步的反相后的时钟域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图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写使能如何确保一直是严格遵守这种时序呢?所以还是建议反相后将写使能和写数 ...

利用D触发器来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图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写使能如何确保一直是严格遵守这种时序呢?所以还是建议反相后将写使能和写数 ...

来一个数据,我会生成一个global-clk周期的高电平,然后把这个数据写到fifo里面去的时候,就根据这个高电平来产生一个时钟周期的写使能。

网友:
问题已解决,问题不出在这里,是我定义的输入输出的信号出了一点小问题。解决之后,发现FIFO_clk相对于global_clk反不反相对于最终的结果都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