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专区
球泡灯高PF无频闪单颗做16w,现在要输出50W怎么做,求个 ...

楼主(2018-08-08):
球泡灯高PF无频闪单颗做16w,现在要输出50W怎么做,求个电源芯片方案,或者电路图分析
球泡灯高PF无频闪单颗做16w,现在要输出50W怎么做,求个电源芯片方案,或者电路图分析
球泡灯无频闪方案
电路图分析
电源芯片方案

网友A(2018-10-17):
单颗16W, 你就四颗串在一起,然后一般都可以外挂电流设定电阻,把芯片的电流用电阻改小一点就可以有50W了

网友A:
这样也安全,芯片的工作环境能更好,毕竟单颗16W的功率,你设个12W左右的话,对芯片是比较好的保护

网友B(2018-11-20):
50W的球泡灯电源芯片这个有么
好像30W以下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