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求助,DAC输出测试

楼主:
STM32L0的芯片,用的是例程,用示波器测试出现这个

HELP

网友:
可能是你的DAC有问题,可能是DAC之后的放大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20ms的周期?50Hz干扰?是不是示波器没有接好 啊?

网友:
这个的峰峰值不对,DAC的输出没有这么大的,2v一格都有8v的了,感觉不像是正常信号,是外部干扰,先把示波器的地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