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式多功能电表简单故障处理

楼主:
电表不显示
原因:无电源供电
处理:①用万用表检查线路是否有电压(建议在电表电压端子排上测量)。②电表的电压是否按电表面板上所标定的额定电压接入。
不计量或电量少计
原因:计量电路工作不正常
处理:①接入电压是否正常。电流接线是否符合要求(某一相或二相电流进出线接反)。②有条件的用户可用现成效验仪对电表精度进行检测。③通过估算用户电器的用电负荷,并对照电表显示的功率相比较,如相差大,电表计量应该没什么问题。④接线盒或计量柜内的端子排上电流短接线是否放下。(此现象在新装表或更换电表后出现)。
辅助端子功率脉冲测量不到
原因:接线不正确无外接电源
处理:①如果铭牌上功率脉冲灯闪烁,可检查测试线接线是否正确。②威胜电表脉冲输出方式多为空接点输出,必须加外接电源(5V-24V)DC,电压不能高于此值。可用万用表检查是否达到要求。
在进行抄读是RS485通信不成功
原因:硬件不正常或参数管理软件设置不正确
处理:①先检查通信硬件是否正常:通信软件在发命令时用万用表的10V直流档在RS485A与B之间测量应有跳变的电压。②通信线接线是否正确,可用万用表10V直流档检查RS485口,高电位应接A端,低电位应接B端。③检查规约是否正确,表与软件的通信规约应一致。④参数管理系统内的端口选择与所插硬件的端口是否为同一个端口。端口设置是否正确:停止位1,数据为8,偶效验,通信波特率是否与表内一致。
参数设置不成功
原因:硬件不正常或设有相应的权限
处理:①先参照上点查找原因。②权限密码是否正确,编程按键是否按下。③是否有相应的权限控制字,可在电表上的显示代码080060—080065中查看。
通过以上方法希望能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
长沙威伟电表销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