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除电源纹波,22uf的电容,应该用哪种类型的电容呢?

楼主:
滤除电源纹波,22uf的电容,应该用哪种类型的电容呢?

网友:
如果是我来选择,我选择铝电解电容。

网友:
低频大电容滤波用大容量电解,小容量的用瓷片用于高频滤波
两种电容同时配备

网友:
钽电解电容的考虑用下,陶瓷的差了点。。。。。。。。。。。。。

网友A:
请问这个可以用贴片的陶瓷电容吗,买不到直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可以用贴片的陶瓷电容吗,买不到直插的

可以呀

网友:
也可以考虑楼上另三位建议,不知道你电路具体情况

网友:
滤波电压多少伏的,12V以上那使用铝电解或钽电容,如果电压以下话贴片陶瓷电容吧。

网友B:
离开需求谈实现就是缘木求鱼。先搞清楚要滤波的对象特征,比如电压幅度、频率范围、纹波电流等参数,才能对症下压找到适合的滤波电路和元器件。顺便提一下,对电容的选择还要考虑工作温度的影响。另外,由于某些工艺的钽电容有易燃特性,一些特殊领域的产品(比如军工)在设计中会有限制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开需求谈实现就是缘木求鱼。先搞清楚要滤波的对象特征,比如电压幅度、频率范围、纹波电流等参数,才能对 ...

赞同,也没说是DC-DC电源输入或输出端,还是运放供电端。差别很大

网友:
电压都没有,选个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