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_MicroPython和单纯的MicroPython相比有什么优势?

楼主:
 最近移植了RTT-MPY在stm32f103zet6_144Pins上的工程,在任务中通过设置python 命令入口实现上电自动运行python命令,使用MicroPython的优势在于对于python的兼容和大量的支持库,能够在关心更少硬件知识的同时进行嵌入式开发,主要还是极客/玩家来进行玩耍的东西,但最近一时间蔚然成风。。。在资源极为有限的嵌入式设备上跑M_python作为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据说python运行效率比c慢了10倍不止,作为一个嵌入式专业的研究生也是作为一个发论文的热点来关注Mp的发展,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RTT_MicroPython相比于MP又有什么优势呢?由于RTT操作系统提供了很好的POSIX标准支持,所以MP_Lib中很多模块可以在RTT_MP上运行。目前在RTT_MP的MP环境下支持操作系统的多少API呢?请教各位大神一起来学习进步~

网友A:
在高端ARM怎么玩都没问题,如果一般的MCU还老实实用C比较实用^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高端ARM怎么玩都没问题,如果一般的MCU还老实实用C比较实用^_^

在哪里跑他都跑不过C的速度这是肯定了,看中的应该是他的快速开发和兼容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跑他都跑不过C的速度这是肯定了,看中的应该是他的快速开发和兼容性吧

嗯,挺好的

网友:
我来总结下吧

1、开发板适配的角度:
  • 原生的 MicroPython :只是对官方自己的开发板支持的非常良好,想要用非官方的板子来跑 MicroPython 就需要自己从头折腾底层的移植。
  • RT-Thread MicroPython:只要是 RT-Thread 支持的板子,有一定资源,都能跑 RT-Thread 版本的 MicroPython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MicroPython的门槛。

2、驱动适配的角度:
  • 原生的 MicroPython :如果花了精力,让原生 MicroPython 在自己板子上跑起来,但接下来的驱动适配(Pin/Uart/I2C/SPI等等)工作,第一次搞的话,又会有一大堆坑迎面而来。
  • RT-Thread MicroPython:RT-Thread 支持设备驱动框架,只要是 RT-Thread 支持的板子集成了对应的设备驱动,上层 Python 都可以直接调用,省时又省力。

3、二次开发的角度:
  • 原生的 MicroPython :有了 MicroPython 后虽然上层能实现 Python 开发,但不可能避免的项目里的有些功能确实是目前的 MicroPython 不支持的,而且只能用 C 来实现。此时就需要修改 MicroPython 源代码,熟悉官方的软件框架,大部分还是裸机模型,这些都会是比较吃力的工作。
  • RT-Thread MicroPython:而 RT-Thread 支持众多 C 的可重用组件,软件包数量目前已经突破 50+ 了,你想要的功能几乎是都能找到,配合图形化的开发工具,二次开发的难度一下子就降低下来了。

4、多线程的角度:
  • 原生的 MicroPython :官方那边只是很少的 Board 支持多线程,如果自己动手来开发,门槛还是相当高的。
  • RT-Thread MicroPython:RT-Thread 属于 RTOS ,原生就支持多线程。上层的 Python 多线程接口跟 Python 官方也都是保持一致的。

5、社区生态的角度:
  • 原生的 MicroPython :官方在国外生态还是不错的,可是语言门槛、距离门槛,会让我们国内开发者感觉跟官方的距离还是挺远的。
  • RT-Thread MicroPython:RT-Thread 作为国内最大的嵌入式开源社区,活跃度非常高。RT-Thread 也专门编写的了 《RT-Thread MicroPython 开发手册》,由浅入深的角度带大家一起玩 MicroPython。针对常见的开发板还提供了下载即用的固件,论坛也有专门的 MicroPython 版块,里面还有很多学习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总结下吧

1、开发板适配的角度:
  • 原生的 MicroPython :只是对官方自己的开发板支持的非常良 ...

  • RTT不错,希望可以继续推动micropython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