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电表的区别知多少?

楼主:
我们决定是否使用三相三线制还是用三相四线制的电表,是由用户的进线和用电性质决定。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够了解它们的区别,下面文章从四各方面给大家说说他们的不同。
1、三相三线制和三相四线制是什么意思
是用三相三线制还是用三相四线制的电表,由用户的进线和用电性质决定。
如果用户是纯三相制电器,如三相变压器,三相电动机等,可以使用三相三线制线路,三相三线制只有三根线,没有零线,就只能用三相三线制的表。
如果用户有单相负荷又有三相负荷,那就是三相四线制或三相五线制(多零线接地线)线路,就要使用三相四线制的电表。
三相三线制线路没有调整能力,要求三相负荷基本平衡。所以三相三线制电表和三相四线制电表,接线方式也有所不同。
①三相三线有功电表的接线:三相三线有功电表(机械表)有两个驱动部件组成,两个铝盘固定在一个转轴上,对外共有8个接线端。
②三相四线有功电表的接线:三相四线有功电表由三个驱动部件组成,称三元件电表,和单相及三相三线电表外观上最大的不同是其共有11个这么多接线端,该接线方式常用在动力与照明混合的供电电路。
2、三相三线制和三相四线制的区别及应用场所
三相四线比三相三线多了一根电源中性线,三相三线只能提供380伏电压的电源,三相四线既可以提供380伏电压、又可以提供220伏电压的电源。
三相三线,明显省钱了,但负载不平衡时候无法通过零相回馈电流,容易烧东西,而三相四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三相三线制和三相四线制电机(动力马达)的区别
三相电机是平衡负载,相电流等于线电流,矢量和为零,所以不需要零线,角形接法的电机是没有零线可接的,星形接法可以在中性点接零线,但没有意义,接或不接都是一样的。
4、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三相四线制与三相三线制的适用范围及优点
三相三线制供电系统,只适用于三相对称负荷(如三相电力变压器,三相电机等),若三相负荷不对称,中性点就会出现电压。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可以获得线电压和相电压,对于使用者比较方便。另外在三相负荷不对称时,因中性线阻抗很小,也能消除中性点的电压位移。

以上就是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电表的区别了,大家可根据以上的特点来选择是用三相三线电表或三相四线电表了。

网友:
我们决定是否使用三相三线制还是用三相四线制的电表,是由用户的进线和用电性质决定。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够了解它们的区别,下面文章从四各方面给大家说说他们的不同。

网友:
实际的操作上,是有原则的
三相三线一般用在功率较大的场合。
三相四线一般用在功率较小的或家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