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洞洞板上面能焊贴片吗?

楼主:
因为想用的东西有贴片的,但没有直插的,所以想问一下洞洞板上面能焊贴片吗?

网友:
手艺好的怎么焊都行

网友:
看你器件封装的

普通贴片LCR都可以,其他芯片不好焊

网友A:
主要就看脚距,因为“洞洞板”的焊盘个头还是比较大的,小脚距的芯片就存在焊接短路的问题,阻容器件就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看脚距,因为“洞洞板”的焊盘个头还是比较大的,小脚距的芯片就存在焊接短路的问题,阻容器件就关系 ...

假如焊上贴片的了,并且焊的没有问题,这个贴片对整个电路没有影响吗?(意思是贴片和直插可以互换吗?)

网友:
这个得看你的芯片的引脚的间距,太小的话就不行,因为洞洞板的孔的间距比较大,

网友B:
可以焊,当然和芯片的型号有关。先用两个焊盘小心的固定好芯片,在用细铜丝把需要的引脚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焊,当然和芯片的型号有关。先用两个焊盘小心的固定好芯片,在用细铜丝把需要的引脚连出来。

我知道了,谢谢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器件封装的

普通贴片LCR都可以,其他芯片不好焊

我知道了,谢谢您啦!

网友:
可以,看你动手能力

网友:
引脚间距足够大,直接焊,其他地方别短路。引脚间距太小。芯片下面别碰到焊盘,抬起来。飞线焊到板孔上,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