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问题

楼主:
问题描述:现在给一快目标板5v供电,(直流电源直接5v供电)静态电流大概在6ma左右,78m05(或者HT7550等供电静态电流大概也是6ma左右),用低压差稳压芯片(LT1521CS8-5)供电静态电流也在6ma左右,现在我用的一个5v降压稳压模块(mp1584,如下图)供电静态电流大概在3.5ma左右。目标板测试工作时,除了5v降压稳压模块(mp1584)供电,工作电流在20ma,其他5v供电方式均在40ma左右。(所有电流均是在板子5v输出端测试,不是输入端)
问题:目标板使用5v降压稳压模块(mp1584)为什么会使原始静态电流为什么会降低?(测的是5v器件的输出端,一开始怀疑静态时可能是5v器件的漏电流不同影响的,但是动态时却有20ma左右的误差),并且动态时电流误差达到20ma?

网友A:
你使用(1)直流电源直接5v供电(2)78m05供电(3)低压差稳压芯片LT1521CS8-5供电(4)用mp1584供电,四种情况电源电压是否都是准确的5V?mp1584输出电压是否略低?目标板测试工作时mp1584输出电压有无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1)直流电源直接5v供电(2)78m05供电(3)低压差稳压芯片LT1521CS8-5供电(4)用mp1584供电,四种情况电源 ...

前面三种供电的话,电压基本上是5v左右误差基本上不超过0.1v。 mp1584模块电压在5.09v,工作时电压基本上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三种供电的话,电压基本上是5v左右误差基本上不超过0.1v。 mp1584模块电压在5.09v,工作时电压基本上 ...

看来供电电压等等是正常的。这个使用不同电源板子消耗电流变化的现像,比较蹊跷。

网友:
升压和降压均可的?

网友:
负载是什么样的类型?测电流是用万用表串在电源板的电压输出?也需要用示波器观察一下输出电流的波形会比较容易找到不同之处。

网友:
对静态功耗有要求,又是是低电流负载
楼主的方案静态功耗不容易降下来

推荐TI 的TPS54061
具有低静态电流的 4.7V 至 60V 输入、200mA 同步降压转换器

网友:
检测下:在输出端是否有交流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