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nrst引脚拉低的情况下才能在MDK中连接上STM32,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1芯积分
各位老大,问一下,我现在的板子连DAPLINK,昨天第一次空片子的时候直接用MDK下程序到STM32里了,今天早上再试,正常状态下在MDK里就显示连接不上,必须按住RESET按键,把CPU的nrst引脚拉低才能在MDK里看到CPU的ID,但是这个状态下又不能烧录程序,请问怎么解决呀?

网友A:
用DAPLink来复位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DAPLink来复位mcu

老大,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复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复位么?

接上DAPLink的NRST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