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驱动步进电机电机在高速时震动严重,使用细分,电流反馈都试过了,效果不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你把两相的电流放在一起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两相的电流放在一起比一下

网友B:
我估计你的震动是由于上不去高速了,失步,中间停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的震动是由于上不去高速了,失步,中间停顿了。

你好聪明啊!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的震动是由于上不去高速了,失步,中间停顿了。

大神!求帮忙啊!

网友:
你先确保电机驱动的波形是正确的,你上面的波形图反应出驱动电流不对。

网友A:
另外A相电流是峰值时B相应该是0,有这个关系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A相电流是峰值时B相应该是0,有这个关系没

有这个关系,给的细分是这样子的!低速的时候很明显是正常的

网友D:
换高速电机吧,应该是电机延迟太大了

网友:
红色为A相,黄色为B相,振动的时候有一段延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高速电机吧,应该是电机延迟太大了

我用的硬件网上卖的效果比我的强多了,人家有做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求帮忙啊!

你现在是多快的数据,步进电机是有上限的,不是说你想多快就多快,另外还是开是否有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多快的数据,步进电机是有上限的,不是说你想多快就多快,另外还是开是否有负载。

没有负载,当电机160转每分钟时,PWM波的频率是40KH,用一个定时器大约200KHZ,改变一次数据,但是PWM波的频率不变,还是40KHZ,也就是还是40KHZ改变占空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硬件网上卖的效果比我的强多了,人家有做出来的!

那就是你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你驱动的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样优化,大神们!在网上学习了一些入门的例程现在说什么都想不出来了!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电机或者驱动能上40K吗,我们的通用系统虽然只有60K的频率,但已经满足很多电机了。另外你的步进电机细分后,每圈需要多少脉冲,

网友:
我的PWM脉冲是不变的,调速的过程中,细分的值会发生变化,步进电机旋转一圈需要200步,而一步的可以被细分成256份,128份,85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电机或者驱动能上40K吗,我们的通用系统虽然只有60K的频率,但已经满足很多电机了。另外你的步进 ...

我的程序里速度上升的时候,调用步进电机的细分的占空比上升的间隔变大,最高点的占空比基本不变,因为步进电机反电动势的存在,电流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