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汽车转向灯的方波信号转换为一个不怎么变化的电平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信号一直变化影响到了电路,所以想用最简单的办法把它变成一个不怎么变的电平,大概在10V左右就可以,积分电路好像不行,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积分电路好像不行”

怎么个“不行”法?你的实验结果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不怎么变的电平,那是要不要变化呢。外部输入信号什么样,需要转换成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变的电平,那是要不要变化呢。外部输入信号什么样,需要转换成什么样

就是让他变成基本为高电平不会变低,不然屏幕上会一闪一闪的

网友B:
你是想在轉向燈取電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在轉向燈取電嗎?

转向时触发信号(12V进5V稳压管稳压送进芯片检测),现在找到原因是触发的时候导致GND出现尖峰,然后就导致屏幕图像出现横条纹

网友C:
先缓冲隔离,再用RC滤波成直流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缓冲隔离,再用RC滤波成直流电平。

有什么进行缓冲隔离呢,电容加电感吗

网友D:
找到原因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电路前面加了个大电容改变了波形(图中画圈的波形),易造成GND上出现尖峰,去掉后正常(画圈上面的波形),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波形

波形

电路

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到原因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电路前面加了个大电容改变了波形(图中画圈的波形),易造成GND上出现尖 ...

你说的大电容是不是那个10uF的电容C3?

如果是,那就是方波输入信号上升的瞬间,有很大的电流流过此电容,或者说在瞬间这个电容相当于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大电容是不是那个10uF的电容C3?

如果是,那就是方波输入信号上升的瞬间,有很大的电流流过此电 ...

对啊,去掉好很多,但是效果还是不太好,后来用了光耦效果好很多,现在就摄像头暗光红外开启的时候影响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