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例程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求教!
最近想做无刷直流电机的矢量控制,所以就用TI例程PMSM3_1,想改改实现。但是现在调试到第一步,用的LEVEL1的时候,采样出来的转子位置角和SVPWM的波形都是没问题的,就是电机不转,实在困惑,因为没做过矢量控制,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MSM3_1里的电流采样问题,贴一下例程的采样程序,
DatQ15 = AdcRegs.ADCRESULT0^0x8000;       // Convert raw result to Q15 (bipolar signal)
        Tmp = (int32)p->ImeasAGain*(int32)DatQ15; // Tmp = gain*dat => Q28 = Q13*Q15
        p->ImeasA = (int16)(Tmp>>13);             // Convert Q28 to Q15
        p->ImeasA += p->ImeasAOffset;             // Add offset
        p->ImeasA *= -1;

这段程序为什么ADCRESULT0^0x8000得到的结果会是Q15位的结果,不需要将ADCRESULT0除以65520再乘以3么?直接用DatQ15是什么意思?代表电流的标幺值吗?实在没搞懂这块电流标幺值是怎么出来的,往大哥们指点!
谢谢啦!!!

网友:
求助啊!!各位大佬给指点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