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32系统

楼主:
新人第一次画32的最小系统,线宽规则什么的还不是很懂,请大家多多指正错误。谢谢,附上文件

网友:
估计比自动布线做的还乱吧。。。。。完全没有考虑芯片去耦电容的摆放位置和走线顺序,底面不铺地浪费了双面板的价钱,电源走线绕的毫无规划,晶振的匹配电容离得较远,有些电容用的是电阻的封装,。。。,整个板感觉就只是为了走通而已。

网友A:
优化下还是可以的,正如楼上说的,封装尽量各用个的吧,还有你确定你运行DRC检查了,那么大的错误你看不见。。。

网友:
都不用DRC检查的吗?都报错了,你都不带修改的,去耦电容应该靠近电源引脚才能起到作用,放那么远,还不如不要呢

网友:
U1如果顺时针旋转30度或是45度是否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优化下还是可以的,正如楼上说的,封装尽量各用个的吧,还有你确定你运行DRC检查了,那么大的错误你看不见 ...

32引脚出来的电源线和其他信号线一致宽度,但是rule中设置的不是这个宽度,报错了,那这些怎么办?

网友C:
1) 布局需要简单调整一些,让布局看着更美观一些
2) 丝印需要简单排布一下,为了美观也为了看清楚,上面有些已重叠
3) 能铺铜不铺一下铜吧
4) 留一下测试点吧,方便测试电流电压等
5) 最后,鼓励一下,第一次,挺好的,再接再厉,加油!

网友:
如果U1是144的脚的STM32
旋转45°好像更好布线,,,
好多角的地方空白还不少,空间利用的不好
第一次画板已经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布局需要简单调整一些,让布局看着更美观一些
2) 丝印需要简单排布一下,为了美观也为了看清楚,上面 ...

谢谢指导,下次更正。

网友:
晶振匹配电容要靠近晶振。丝印有些乱,焊接时,不便于识别。电源芯片耦合电容位置应该调整到芯片引脚之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引脚出来的电源线和其他信号线一致宽度,但是rule中设置的不是这个宽度,报错了,那这些怎么办?

报错应该是因为你的线距或者元件间距或者元件与线的间距过小,你运行DRC检查后上面会显示出错原因的,要善于使用D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应该是因为你的线距或者元件间距或者元件与线的间距过小,你运行DRC检查后上面会显示出错原因的,要 ...

哦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