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无刷电机为什么要用算法

楼主:
驱动无刷电机为什么要用算法,直接单片机不就能控制转么?怎么还需要算法,什么FOC,还需要库?

网友A:
如果只是转 对应反馈控制IO就行了  不要纠结

之所以需要算法 那是针对速度与时间和精度的 看你的问题 你还没到这一步

好好陪朋友出去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转 对应反馈控制IO就行了  不要纠结

之所以需要算法 那是针对速度与时间和精度的 看你的问题  ...

啥?别走,大神再说说。控制速度与时间精度为啥要算法?直接计算好脉冲时间跟对应的脉冲给出去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转 对应反馈控制IO就行了  不要纠结

之所以需要算法 那是针对速度与时间和精度的 看你的问题  ...

我不只是转,是需要控制速度跟时间,只是我还没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别走,大神再说说。控制速度与时间精度为啥要算法?直接计算好脉冲时间跟对应的脉冲给出去不可以么?

反馈 !!!!!!!!!!!!!!!!!!!!!!

很重要

网友C:
算法可以控制电机速度的PWM电压,还用于电机整流换向机制,还可以利用反电动势或霍尔传感器预测转子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法可以控制电机速度的PWM电压,还用于电机整流换向机制,还可以利用反电动势或霍尔传感器预测转子位置。

网友:
FOC是磁场定向控制,又称为矢量控制系统,通过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理论来解决交流电机转矩控制问题。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
这东西还是相当复杂的,但只要有信心,学好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