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6mil的线输出5V电压,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如果用6mil的线输出5V电压,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6mil的线上跑多大电压没有关系,跑多大电流区别就大啦

网友:
只看电压的话,6mil的线别说输出5V了,就是输出50000V都没问题。该关注的是电流,电流够大就会把线给烧了。